成功将好盈飞腾BEC改为6V输出

楼主(2013-08-01):
    昨天忙活了半个通宵终于将好盈飞腾40A的BEC输出改为6V,同时增加了跟铂金系列一样的指示灯!
    前天无聊拿好盈铂金60A拆开塑料壳来看,感觉CPU板怎么跟40A的飞腾那么像,赶紧将40A飞腾的热缩膜剪开对比:两个电调的控制板布局跟元件居然基本相同,飞腾的板子上有两个电阻一个发光二极管一个三级管还有一个续流二极管是空的,随后琢磨是不是可将飞腾的Bec改为6v。仔细对比看了铂金跟飞腾的元件差别,铂金的是4A输出电流有两个贴片的续流二极管并联飞腾的是一个,而BEC电路其他元件参数是一样的,故判断只要将增加一只续流管飞腾的输出电流应该可以提高。在未改变输出电压的同时,经实验电流确有提高,但未达到4A(铂金的BEC输出在5V时也达不到)。
    接下来研究如何提高电压,既然铂金跟飞腾系列的BEC电路都一样,上面说到缺少的几个东西,已经确认一个是续流二级管,发光管跟与发光管相连的一个电阻是做信号指示(实际证明该灯功能指示与铂金一样),那么就只剩下一只电阻跟三极管了,经测量该电阻是与比三极管的B极相连,而三极管的c.e极是与电路中另外一个501(500欧姆)并联,这是一个典型的电子开关电路啊,尝试将飞腾的501那个电阻短路,通电测量果真电压变为6v,激动人心,测试电流也接近4A!
   晚上上图,大家勿喷,手机大贴太Jb难了

    图来了

  照片中的是我炸坏的飞腾40A的CPU板(暂且这样称呼),上面说的开关稳压电路(DC-DC)的续流二极管就是图中红方格1,铂金系列的是用了两个并联,而飞腾的只有一个,只要找到另外一个一样的焊接上去后即可提高输出电流.
方格4是指示灯,超小型贴片发光管,当然可以用普通发光二极管代替只要有位置安放并且要注意极性,方格5是该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用100到200欧姆之间阻值即可,这两个元件安装正确的话即可实现跟铂金系列一样的闪烁功能!
方格2就是上面说的电阻501(500欧姆),这里照片我已经去掉并且短路了.方格3在铂金系列里面是一个三极管,该方格中左边与右上两个引脚是与501电阻并联的,右下的引脚与方格6(铂金系列里是一电阻具体阻值没有测量)的电阻一脚相连,方格6电阻的另外一引脚与主控芯片的某一脚相连.在铂金系列里就是用这个三极管跟方格6的电阻来实现BEC输出电压调整的.在这里只要将501的电阻(方格2)去掉短路就可以将BEC电压提高到6V,或者是将501电阻两个引脚接线出来焊上插针以跳帽短接,这样就可以实现随时更改电压(短路跳帽是6V,开路是5.25v).

   要说的都说完了,还有一点,就是上面照片的是旧版的飞腾40A,改BEC输出电压只要将热缩膜剪开就可以操作,而上月中我新买了个飞腾40A电路板是重新设计过的,501电阻被放在背面,需要将电调的两块电路板拆开才能操作!
   以上所有改动都是经过本人实际操作证实可行,但对于不同魔友由于自身条件不同对此电路修改产生的不同后果本人概不负责,以及对于由此产生的产品保修问题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最后说点体外话,就是好盈宣传的铂金系列用的主控芯片(mcu)频率为24M,查资料该芯片是C8051F310(内建16KB储存器)叫做微信号ISP FLASH 混合控制器,但是我新买的飞腾用的MCU也同样为这个系列的C8051F312(内建8K储存器),管方资料该系列芯片频率最高可以做到25MIPS,有个问题不知道是否有高手或者是好盈能回答一下,就是飞腾系列的MCU工作频率是否也是24MHZ?因为看官方PDF只有2种工作频率32K与24M(工作电流分别为11uA与5mA),难道飞腾的工作频率与铂金的就差那么远只有32KHZ?

网友:
又是牛人一个~~~~~

网友:
牛B,坐等图

网友:
自己动手,不错。

网友A:
电子白痴羡慕中.......话说楼主就这样改会不会工作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白痴羡慕中.......话说楼主就这样改会不会工作不稳定

昨天(8月2号)下午用改好的飞腾40A飞了7块电,都是温柔3D,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现象,用的小姨子陀螺仪,感觉动作确实比5V快点.看来确实成功了

网友B:
恭喜楼主!我一直以为控制设备都是5V,没有必要改6V,通过楼主的测试成功,提高电压可以提高控制设备的响应速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我一直以为控制设备都是5V,没有必要改6V,通过楼主的测试成功,提高电压可以提高控制设备的响应 ...

确实如此,否则也不需要所谓的高压舵机了,虽然只是提高的只有那么1V电压,但是对于速度以及力量要求苛刻的电直来说也具有明显的改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此,否则也不需要所谓的高压舵机了,虽然只是提高的只有那么1V电压,但是对于速度以及力量要求苛刻的电 ...

6V还是不能满足高压舵机的, 高压舵机7.2-8.4v 。 我已经多年不用BEC,50E及以上都是2S 电池直驱接收机和舵机。

网友D:
一般BEC输出5v是为使用端如有微处理器的设备使用(处理器标称电压5v)如果提高BEC电压能不能造成微处理器不稳定?要加强舵机,接收机性能加个UBEC是不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6V还是不能满足高压舵机的, 高压舵机7.2-8.4v 。 我已经多年不用BEC,50E及以上都是2S 电池直驱接收机和 ...

6v电压不是为了上高压舵机,我只是拿高压舵机做比方来说明电压对舵机的影响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BEC输出5v是为使用端如有微处理器的设备使用(处理器标称电压5v)如果提高BEC电压能不能造成微处理器不 ...

小弟我入模时间只有半年多而已,只用过中特威跟好盈电调,但由于自身从事职业以及爱好,特别喜欢研究电子的玩意!好盈的飞腾跟铂金系列的BEC跟MCU(或叫CPU吧)是各自独立开的,铂金系列的的MCU电压为3.3V,所以修改BEC电压不会对电调稳定性有任何影响,前提是正确修改!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E(2013-11-10):
楼主,有没有好的飞腾的BEC的板,我想收。。。我的坏了BEC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好的飞腾的BEC的板,我想收。。。我的坏了BEC的板

我还找呢

网友F:
软件的好坏比工作频率的差别更大

网友G(2014-02-08):
牛人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