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钻深孔,钻头磨损很快

楼主(2013-08-01):
peck钻40mm*M5的深孔,5000转,7元一支的全黑色钻头,打普通铁,弄了一个半孔之后就不行了,一看钻头头部两端直径小了很多,呈锥形,都磨损了。

网友A:
5000转,牛,虽然我还没玩过雕刻机,但是我们用的普通钻床,一般都是500转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0转,牛,虽然我还没玩过雕刻机,但是我们用的普通钻床,一般都是500转以下的。

电机小,没那么大力气

网友B:
用合金钻头吧,新的嫌贵,可以买二手的,自己磨磨用也不错,5MM的合金钻头二手的我买过10元的,2000转速钻孔很利索,连钻几十个20MM深的,刃口还是亮晶晶的,也没加水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合金钻头吧,新的嫌贵,可以买二手的,自己磨磨用也不错,5MM的合金钻头二手的我买过10元的,2000转速钻孔 ...

贵,不是经常打铁,
问一个,什么是tf钻头,hss钻头,march钻头

网友:
呈锥形,都磨损了

网友:
没那么大力气

网友:
M5开5000转太高了吧,不是钻孔,是磨孔。估计钻头红了。

网友:
M5螺孔,可以用4.5的ARTU钻头,2500-2800RPM最佳。

网友:
您用的是上工麻花钻头,这种钻头,您只要2000RPM就足够了。而且,钻到20MM后,记得抬升钻头10秒,再往下钻第二次,第二次钻到大约37,8快要穿的时候(那时候钻机的震动会比平时加大一点)再抬起第二次,10秒后一下猛压到底直接打透

网友:
5000RPM,合适的钻头是整体硬质合金麻花钻,不过5规格的这种钻头非常短,钻不了那么深的孔。

网友C:
多抬多加油。最后一下不能猛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抬多加油。最后一下不能猛吧/

是的,手工打最后一下要缓,要不很伤钻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手工打最后一下要缓,要不很伤钻头的

表达有误了。意思是,先把钻头缓压到底后再猛压打穿。

网友:
这么高的转速,钻头被烧糊了还打什么眼儿

网友:
转速过高,加切削液冷却

网友D:
5MM的合金钻头二手的我买过10元, 头部有合金的哪种?

普通麻花钻可以用上些煤 油是吧。可能真的要几百转才是最好的。 我钻铝都好象如果几千钻反不如百来转钻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5MM的合金钻头二手的我买过10元, 头部有合金的哪种?

普通麻花钻可以用上些煤 油是吧。可能真的要几百转 ...

“德国ARTU霸王钻头” 淘宝搜索 上海卖家正品多 其他地方可能是模仿几何结构的山寨品种。不要买二手的。鉴别真假大概方法,您可以用5MM这种钻头在3个厚白钢刀条上连打20个孔,基本不会出现很明显的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