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手无策的02S

楼主(2013-08-01):
倒退甩尾的问题:
      收了套new v120d02s ,自认为算是半个老鸟了,可面对02S倒退高速航线甩尾巴的问题一筹莫展,正飞倒飞或是小翻,只要是前进状态尾巴就很好,打方向也能及时就位,一旦后退,尾巴立马像刚放了一炮似的,软了下来,打方向亦不听使唤了,只得打升降让鸡鸡前进才能使尾巴听话。转速高低、陀螺感度高低、尾巴行程量都调试了,始终无解。
老老鸟救救我的02S吧,有点纠结收02S来是否正确了。

网友:
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新手也完02s 帮顶

网友:
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A:
帮顶我也是这个问题,原地打转

网友:
尾舵机差不多要换了吧

网友:
舵机没有问题、尾管不松动的话返厂吧。

网友B:
换碳传动轴,还有锥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碳传动轴,还有锥齿

早就换了碳传了,传动系统未打滑。我现在把目光放在尾舵机上再研究一下。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C:
華記的鎖尾已是老生常談,講到舌頭都長繭了!

尾舵左右風量等量且不能過大干涉或風量不足,轉速越高鎖尾越好。
尾管加長一些效果更好。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Type/Folder/Fid/5265911/Ob/1/sid/XNTkwNTU4NTY0==.html

网友:
可能是3轴不行 我原来小鸡上用的华3轴,翻的时候就不正,会飘跑,换上MB后,翻就原地,不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帮顶我也是这个问题,原地打转

你那个原地打转是陀螺仪灵敏度太高了!你看看是不是哪个按键没在0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舵左右風量等量且不能過大干涉或風量不足,轉速越高鎖尾越好。
尾管加長一些效果更好。

小鸟头罩是亮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原地打转是陀螺仪灵敏度太高了!你看看是不是哪个按键没在0的位置!

从遥控上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原地打转是陀螺仪灵敏度太高了!你看看是不是哪个按键没在0的位置!

这是我的遥控界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从遥控上看?

不是界面!你看看你陀螺仪灵敏度设置的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界面!你看看你陀螺仪灵敏度设置的多少!

然后你在看看总体的摇杆位置!那个陀螺仪灵敏度在设置界面里有!是不是没设置,或者设置的过高!
还有接收机上那个调整陀螺仪灵敏度的按钮,你查一下度娘就能找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是界面!你看看你陀螺仪灵敏度设置的多少!

在那里看啊,我是小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那里看啊,我是小白

看我21楼回复!
7E我不知道怎么设置的按钮!
陀螺仪灵敏度你看看你的遥控器设置界面里应该有一个!然后02s 的接收机上也有调整陀螺仪灵敏度的旋钮!那个你看下说明书就能找到是哪个按钮的

网友:
强大的6车由。。。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我21楼回复!
7E我不知道怎么设置的按钮!
陀螺仪灵敏度你看看你的遥控器设置界面里应该有一个!然后 ...

陀螺仪灵敏度普通飞行75%特技飞行50%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我21楼回复!
7E我不知道怎么设置的按钮!
陀螺仪灵敏度你看看你的遥控器设置界面里应该有一个!然后 ...

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灵敏度普通飞行75%特技飞行50%

没错啊!我看看我D10的啊,我刷了固件了!名称叫做:锁尾感度!0 位置是70%   1位置是50%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错啊!我看看我D10的啊,我刷了固件了!名称叫做:锁尾感度!0 位置是70%   1位置是50%

嗯,那是怎么回事啊。还是原地打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嗯,那是怎么回事啊。还是原地打转

前面的接收机上的旋钮你调整了么?从机头方向数,第三个旋钮的位置!

原地打转的情况有好多!例如 尾杆工作不正常!尾旋翼角度不对,这个只能慢慢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前面的接收机上的旋钮你调整了么?从机头方向数,第三个旋钮的位置!

原地打转的情况有好多!例如 尾杆 ...

自从买回来就没动过,就是换了一下尾巴传动轴上的齿轮就成这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自从买回来就没动过,就是换了一下尾巴传动轴上的齿轮就成这样了

检查一下 虚位是否正常!就是你更换的尾齿!然后再论坛里找一下教程,教怎么调整02s的!尾翼正常情况下,是像尾杆那边有些角度的!那个是为了抵消飞机起飞时的顺时针转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 虚位是否正常!就是你更换的尾齿!然后再论坛里找一下教程,教怎么调整02s的!尾翼正常情况下, ...

哦,我在研究研究

网友:
又是华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