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电调配合superx的问题

楼主(2013-08-01):
原来的普通飞腾电调烧了一个,今天把买的原装高速电调接到SuperX上,
都安装焊接好,然后连飞控usb口到计算机上,修改为高速电调,然后接电源,
发现电调一亮一灭,
电机
没有初始化的声音。
lcd灯也是快速红闪,但是光线特别微弱,好像没有电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电池
也是3s刚冲好的。电机是朗宇2212 kv980

网友A:
电调你是更换一个还是4个一起换啊。一个换的话估计不能开启高速模式。

楼主:
当然是4个啊

网友B:
是老款xa电调吗?

楼主:
10安的黑色的,我不知道是老还是新款的,飞2212-s就有,但前几个月买了2个,也是那个样子

楼主:
这里难道都没有人用原装的电调?

网友B:
正常情况不会这样。还请查找下其他可能。

网友C:
1.07固件插着USB飞控会禁止电调信号输出的

楼主:
我是拨掉USB 开控和加电的,原厂电调不需要特别的设置吗?类型已经改过了,我现在是连校验都进不去,加电就是lcd上微弱的红灯闪,难道飞控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