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请教:航模摄影用NEX5R还是GoPro 3??

楼主(2013-08-01):
小菜想入手一个多旋翼的航模摄影摄像机,看帖子大家好像用的是GoPro 3,或者微单NEX5R,5N 之类的,我想请教下这几款有什么区别?哪个更适合航模摄影呢 ?俺在这里先谢过了!

楼主:
在线等指教

网友A:
5r效果比狗3好呗。但是重,贵呗。并且现在狗台比较多,价格便宜+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5r效果比狗3好呗。但是重,贵呗。并且现在狗台比较多,价格便宜+成熟。

效果具体好在哪里呢  在影片方面么    用黑狗的话 云台都要便宜些是吧   XA650的4旋翼适合用5R么  会短飞行时间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效果具体好在哪里呢  在影片方面么    用黑狗的话 云台都要便宜些是吧   XA650的4旋翼适合用5R么  会短飞 ...

xa650带5r肯定比黑狗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xa650带5r肯定比黑狗吃力。

明白了 谢谢

网友B:
微单感光器件的面积更大,噪点控制的更好,画质会比狗3效果好一些。
狗3画质虽说已经比狗2有了质的提升,但画质尤其是暗部细节处理比微单要逊色不少。优点是小巧成熟,在这么小体积的摄像机中,画质算是上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单感光器件的面积更大,噪点控制的更好,画质会比狗3效果好一些。
狗3画质虽说已经比狗2有了质的提升,但 ...

非常感谢,原来如此

网友:
用微单的话不管是飞机还是云台上的投入都比狗的要高很多、

网友C:
玩玩而已狗3,想接点活起步5R!画质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D:
试问 如果SONY也出一些像GOPRO那样的的防水壳以及等等坑爹配件? 5R套机又该多少钱?起码8K+了吧 哈哈哈啊哈哈

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问 如果SONY也出一些像GOPRO那样的的防水壳以及等等坑爹配件? 5R套机又该多少钱?起码8K+了吧 哈哈哈啊 ...

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玩而已狗3,想接点活起步5R!画质不是一个档次!

看来接活的话 还是要5R,平时还可以当做一个相机使用。但我的XA650挂R5的话 能带动顺利飞行么  飞行时间会减少很多吧?

网友:
你要玩5R,载机最起码是680 甚至800以上轴距的六旋翼,玩狗,随便什么450轴距四旋翼以上的都能带。载机和云台投资不止是大一点。
拍着玩就狗吧。5R套装行货带16-50的头,带***,5000差不多。

网友:
看你的载机的起飞重量和用途,6旋翼以上的5R,4旋翼就只能选狗3了!

网友:
狗三就是个玩具,微单是个正儿八经的相机

网友:
狗3也有狗3的优势 玩不好的话 5r不一定就比狗3拍的好

网友:
狗有变形 是广角   微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