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08-01):
   我的四旋翼的XA650架子,电机是恒力4822 690KV,飞控是wookong-m;昨天我拆了机架,把原先电调到电池的一分五线拆了,采用直接焊接的方式,结果重新组装后,飞机起飞时会自己往右边转一个角度,飞行时,左转正常,横滚,俯仰都正常,唯独右转回杆会继续转动一个角度,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补充一下,装机过程中我忘记把一个电调的舵机线插到飞控上,结果飞控报警,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前面状况?

网友A:
重新校准一下电调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一下电调试试看

您说的是不是电调油门行程校正?

网友A:
是,看看四个电调的设置是不是一致,重新校准油门行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看看四个电调的设置是不是一致,重新校准油门行程试试

据说DJI的电调不需要校正

网友A:
你的电调不是x650的吗?s800的电调才不需要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调不是x650的吗?s800的电调才不需要校准

我的飞控是wookong-m,电调用的DJI的30A电调

网友B:
检查电机是否水平安装。

把遥控器所有微调都归零,取消各种混控。
连接调参软件,重新进行命令杆(摇杆)校准。

调整感度等相关设置。

若问题依旧,请PM我QQ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机是否水平安装。

把遥控器所有微调都归零,取消各种混控。

好的,感谢帮助,近日我按照你的方法进行测试。

网友:
我也感觉校准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