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GP750+DS520锁尾行程太大

楼主(2013-08-01):
各位大哥求助,我的
舵机
中点对的接
陀螺仪
行程大,连杆调到最短,控DX8 控上D/R都调到百分之45了

网友A:
无需调dr.按住750上面的设置开关2秒进入设定模式,每按开关1下选择菜单,选到lim项目,用遥控打左右最大行程,然后退出设置。

网友B:
设置GP750的左右最大行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