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教沉船打捞

楼主(2013-08-01):
新装迷你小船,防沉没做好,沉啦。湖水深约1米但很混看不到湖底,因在岸边只能知道大概方位,求教有啥好方法能发现沉船的具体位置。

网友A:
一米还问个啥?
不赶紧下水去摸

网友A:
记得脖子上挂俩可乐瓶

网友B:
你们要理解,或许LZ从没有呼吸过1米以上的新鲜空气

网友C:
2米我都摸了1米搞毛!摸撒叫也能摸撒

网友:
1米就摸 记得带救身衣 或者 可乐瓶10个 呵呵

网友D:
你可以用橡皮筏开到出事水域,然后带上一根口径在30毫米以上的软管,长度自定>1米,让橡皮筏上的人帮你举好管子,含住呼吸,再下去捞,一定要带潜水镜,否则吸气,鼻子进水,而且你可以在水下睁眼。水下呼吸切记深吸慢吐,虽然只是1米,但一开始还是会不适用的,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就不要下了。记得在腰上栓一根绳子,栓牢,约定下水时间,不要超过2分钟,不行的话让人拉你上来,休息一下,再重新下水,下水前一定要体力充沛,一定要大的皮划艇,免得翻船,告诫楼主,没有把握还是不要捞了。

网友E:
买根长度1米以上的PVC管子,一头套个玻璃杯,用玻璃胶做好密封,并挂上防水电筒及配重,玻璃杯一头沉于水下,不就可以看到底了吗?

网友F:
同情啊同情,不过实在想不出办法,除了下水游泳。
忍不住不厚道的想了一下,下次玄武湖要是再挖隧道抽干湖水,里面一定有不少宝贝啊~

网友G:
LZ的意思是说水深1米,还没算淤泥2米

楼主:
问题是1,定位不准,2,水中能见度低,3,阻力大。请体校的学生下水也只能用脚踩。关键是如何发现沉船的具体位置,请专家给个建议

网友H:
找鱼网去拖。

网友I:
做个气管、潜下去、慢慢找

网友I:
如果水不是流动的、应该很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