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首飞,结果就不说了,视频也不上了...一图流~~~

楼主(2013-08-01):
直接经济损失1元~~

网友:
又一台敏定塞斯纳

网友A:
开始先用保护器 不然电机轴容易炸弯

网友:
这货还是很好飞了

网友:
新手降落不好,伤桨很正常。不过,好好检查吧,未必一元能拿下。因为,伤桨的同时也会通过前轮伤到转向舵机。机头撞击地面时,还会伤到电机轴。好好练吧!

网友:
既然是新手,,就不要上子弹夹,上浆保护器,保护的不止是浆。还有防止电机变形,电机座变形,锁电机座的层板也要坏的。

网友:
这JJ……已经被我拆了扔角落里了=.=等以后再慢慢玩吧,现在自己KT板子做的老外的FT 3D机飞的还是蛮爽的~~

网友:
多练习降落,对你有好处

网友:
小意思,这个飞机耐炸!

网友:
纯新手的话这机机降落会比较费劲。。。

网友:
这是一个好机!!!! 只要配合模拟器 飞这个 完全可以的!

网友:
完美的練習機!

网友:
頂一下健康強勁!

网友:
INTERNATIONAL PRACTICE !頂多下風調雨順!

网友:
多炸几次,飞行技术,制作技术就都提高了

网友:
比我当时首飞好

网友:
舵机齿轮断了你都不知道

网友:
有一个 悲剧上演了

网友B:
呵呵顶楼主,可以一边练模拟器顺便参考参考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7077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始先用保护器 不然电机轴容易炸弯
不行哦,会飞桨的

网友D:
还好拉,我也不算新手了,有次,刚装好的F3A 95元的那款,刚装完,油门手痒,调了反,结果还没有试飞,就全油门把门装了个大洞,电机座都坏了。

网友E:
敏定新手第一选择,炸炸更健康。估计是首飞吧?机头还很新,转向起落架必须用螺丝胶打死。不然日后降落就悲催了

网友F:
固定翼炸鸡费用真低,要是多旋翼随便就好几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