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源做A6电源如何、谢谢。

楼主(2013-08-01):
电脑电源改的、想用在A6上、不知道功率怎样?请懂的多多提提意见、谢谢

网友A:
这不是b6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b6吗?

是B6! 我打算换A6不知道这个电源行不行

网友B:
没问题,用12v,16a这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用12v,16a这组

好的!谢谢啦

网友C:
建议把变头换一换,用鳄鱼夹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把变头换一换,用鳄鱼夹不好!

嗯,因为暂时没有插头,将就用着

网友:
可以啊。我也用电脑电源给B6供电

网友:
电脑电源B6用可以,A6用大电流充电会保护的,要在5V接负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