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死我了好象是天震了、不是有地震么呵呵、

楼主(2013-08-01):
提示:

网友A:
遥控器跳舵了!

网友B:
用的什么遥控器?

网友C:
楼主不会用的是华XX控吧?

网友D:
我用华XX。从来没出问题。NAZA 也没有。零度也没有

网友E:
如 老A所说的话 有可能遥控和IO之间线 接触不良 可看【炸了 炸了 终于炸了】一文 和【XS的IO线 接触不良的解决方案】 文章。现在 偶的正常了

网友F:
不是天震,也不是地震,可能会是车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