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ublox 6M模块连接APM的配置文件

楼主(2013-08-01):
在网上买了个ublox 6M模块默认波特率是9600的,我就写入了3DR-Ublox.txt这个文件。波特率是正常了38400 在APM Planner上显示GPS:No Fix 坐标也不对。老板说搜到微星2个灯都闪但目前只有TX灯闪 1PPS一直不亮。请教一下大家有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配置文件错误吗?就是买的这种模块。

网友A:
你没有配置好吧,你是怎么写入配置文件的?

楼主:
用串口转USB的转接板联电脑,用u-center软件写入

网友B:
用串口转USB的转接板联电脑,用u-center软件写入3DR-Ublox.txt,参照
http://code.google.com/p/ardupilot/wiki/ublox

网友C:
我一直没整明白海盗,海盗可以用MWC的AIOP硬件刷,但连不上GPS,就你这种,海盗固件中有一个地方是写波特率的,我的GPS模块在MWC下是用的115200,店家缺省发的就是这个,但放在海盗中就不好使了,海盗固件中把波特率改了也不行,我就想是不是得重刷GPS,把波特率改了,而不是改固件中的,还没试,想问一下,你的APM固件不能设GPS使用波特率么,为啥非得刷GPS改波特率呢

楼主:
我没看到APM改波特率的地方,所以刷GPS改波特率。其实没问题只是我那天在屋里测试。拿出去几十秒就找到卫星的也能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