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句?雕刻机可以雕刻玉石或者水晶的之类脆质材料吗

楼主(2013-08-01):
    雕刻机可以雕刻水晶或者玉石之类的材料吗,比如水晶,材质很脆,貌似只能用金刚砂打磨,金刚砂很细,会损坏轨道,雕刻机能否雕刻出规整的圆球,

网友:
可以的,磁动力那边有个常凋玉石类
不过机子本身也不能太差,毕竟材料也很坚硬

网友A:
圆球是搓出来的,不是雕出来的,即使上了五轴机,总有个固定的地方是雕不到的。
还有玉比较软、水晶硬多了,就算有好机上金刚石刀具雕水晶也不理想。

网友:
金刚石刀具应该没问题吧,就是磨削,而不是雕

网友B:
绝对可以。小块平面的就方便,但用到4旋翼或5轴的话。还不如人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球是搓出来的,不是雕出来的,即使上了五轴机,总有个固定的地方是雕不到的。
还有玉比较软、水晶硬多了 ...

   不理想是指哪方面,是圆的规整度还是表面光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对可以。小块平面的就方便,但用到4旋翼或5轴的话。还不如人手好

    小的水晶球,直径10MM以下的是用机器磨的,直径大的话,只能用手工,我想的是用机器取代手工磨,听做水晶的人说,很多人尝试过用机器磨大水晶球,不过都不可行,一个是圆不标准,一个是粉末对轨道的损坏

网友:
同是在江苏的,不过我是做红外线,仿行机之类的。  路过 。。。

网友C:
我也想玩这个,多多交流啊。我有个垃圾CNC,不过还没试过。

前些天买了几个原石,一点点大要几十元,NND,好贵,可能买冲了? 是碧玺的,硬度用电磨试了下感觉很硬。我用金刚锉了后再用红宝石磨石打,能打的很平,不过象商品哪样光泽还打不出来,可能几十一个的原石还是很差的吧。

我想CNC不难做,难的是如何加工,一定要加水吧。哪工作台面要做成一个水槽!!! 是不是?

固定一个水槽后如果在槽内固定玉石呢???用铝做一个夹子?

还有个问题,如果加工时金钢砂麻头切削能力不好时如果步进电机还在工作岂不是要损坏钻头或损坏主轴(精度)?

网友:
不用整個做成水池,可以用冷卻水沖就好
假如冷卻不夠可能就會導致銑刀壽命減少
進而導致斷刀
機器、主軸、工件本身都有可能傷到

网友D:
导轨和主轴做好防护就可以加工了。现在这类工艺品都是用机器加工的,如果用人工加工光人工费就是天价。。。。。。。。。

网友E:
据说iphone的玻璃面板就是雕刻机加工的。玉石CNC加工是没问题的,关键看机器。加工后还要打磨抛光的,好像是用羊毛毡的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玩这个,多多交流啊。我有个垃圾CNC,不过还没试过。

前些天买了几个原石,一点点大要几十元,NND ...

      你那里人,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一起开发这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说iphone的玻璃面板就是雕刻机加工的。玉石CNC加工是没问题的,关键看机器。加工后还要打磨抛光的,好像是 ...

    打磨抛光这是小问题,直接人工就可以,效率也不慢,问题是加工圆球时候很费时间和人力,比如直径10CM的圆球,人工的话,即使是熟练工也需要三到四天时间,

网友:
CNC可以加工玉石的,百度上有很多这样的视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导轨和主轴做好防护就可以加工了。现在这类工艺品都是用机器加工的,如果用人工加工光人工费就是天价。。。 ...

我这里有些店家就是请外地人人工雕的。不过我的朋友想用CNC来雕。但也只想用来雕平面上的图案。即玉先切成片再上面用CNC雕上字什么的

一般机器想雕玉应很难吧。

我在想如果用CNC雕,如果刀具受阻无法移动时如何避免损坏机器?打比方用6MM的刀,如果受阻,要把刀断了,哪主轴也受压力很大吧。会影响机器精度吗。

如果机器Z轴上有压力传感就好了,如果测到一定的阻力就停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里人,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一起开发这机器

我浙江的,我这里发现玉矿,政府的人说这是不值钱的叶腊石,结果现在都已经和云南一些地方的玉都一个价啊。

分明是好玉,有些人用几百万就要下了哪个矿山,估计没得到批准,国家的东东成了个别人的了,相关部门都是勾结在一起的。

材料好买,我就在浙江丽水,这里有好多生产CNC材料的公司,有空我研究一下,

现在关键是一定要做个刚性好的机机,图纸很重要,

各位有好的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有些店家就是请外地人人工雕的。不过我的朋友想用CNC来雕。但也只想用来雕平面上的图案。即玉先切成 ...

雕玉和水晶一般都用“陀”(就是烧结的金刚石磨具)。你只要转速高点进给量小点就不大可能出现“别住”刀的现象。另外,如果你想彻底杜绝因“别刀”而产生的“丢步”现象,建议你采用步进+光栅控制。

网友:
可以加工玉石的

网友:
精加工有用比较变态的尖刀的
血贵
一般是先磨头开粗,后精雕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