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er9x固件怎么设置襟翼副翼混控

楼主(2013-08-02):
我的是富斯9通控,刷了ER9X的固件,可我不会设置副翼襟翼混控。我想用一个三档开关设置混控量,直接控制襟翼放下的大小量,要怎么设置,帮帮我。   谢谢

网友:
有模版的

楼主:
模板哪有? 我找不到。 遥控自带模板只有V尾混控, 三角翼混控,好像没有副翼襟翼混控呀。

网友A:
因为我习惯了JR的通道顺序,所以首先,1通道油门,2通道副翼,3通道升级,4通道方向!按这个顺序Mixes混控如下图设置!
如果你是习惯futaba的顺序就是1通道副翼,2通道升级,3通道油门,4通道方向!

设置原理:2通道为其中一个副翼舵机,6通道为另外一个副翼舵机,2通道副翼舵机正行程,6通道副翼舵机负行程,这样动副翼杆的时候2个舵机是差动,也就是副翼的工作方式(方向取决你舵机安装方向,实际可能会出现同向和反向,需要调整某舵机的正负行程),然后2通道增加一个正行程的混控指定AIL开关开启混控,6通道增加一个正行程混控,同样指定AIL开关开启,指定正行程并且由AIL开关开启可以让2通道和6通道的舵机同方向运动,实现襟翼功能(实际方向跟舵机的安装方向有关,有可能是负行程)!
注意:指定的开启混控的AIL开关可以是控上面的任意7个开关中的任意一个,不限制非要是AIL开关。实际使用中,正负行程可能需要调整,因为你的舵机安装方向会影响到舵面方向,具体需要装好后对比设置更改那个正负行程就行了,另外第二个副翼舵机也不是一定要插在6通道上面,插在5通道上面也可以,只是一般习惯在6通道上面!

没注意楼主需要用3档开关!来个三档开关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习惯了JR的通道顺序,所以首先,1通道油门,2通道副翼,3通道升级,4通道方向!按这个顺序Mixes混控如 ...

感谢大神 我这就试试

网友:
4楼的正解,而且可以设置延时,也就是襟翼慢慢放下,如我的两秒。另外可以再加升降舵补偿。

网友(2013-09-03):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习惯了JR的通道顺序,所以首先,1通道油门,2通道副翼,3通道升级,4通道方向!按这个顺序Mixes混控如 ...

您给出的这个混控设置是4舵机无独立襟翼的混控设置,要是6舵机本身就带襟翼,想设置成关闭AIL开关,副翼襟翼运动方向一致,打开AIL开关,形成襟翼和升降舵联动增大升力,同时打开AIL和THR开关,形成油门锁定和油门杆控制蝴蝶刹车的话,混控应该如何设置啊。就像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0%C5%CC%EC%CE%CC  视频 1分20秒的时候有混控测试动作,这个蝴蝶刹车直接是油门控制的,求高人指点混控设置

网友B:
留个邮箱,我发个参考设置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留个邮箱,我发个参考设置给你

求混控设置,我的控是富斯9通 刷ER9X  R-708固件的

Q396170621

网友B:
算,不大,发上来吧。里面是法语,你比对着来。我试过,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算,不大,发上来吧。里面是法语,你比对着来。我试过,可以用

太感谢了,我刚才简单看了下,是蝴蝶刹的没错,用电子词典一遍翻译一遍设置好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