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屏幕砸坏了,我天真的tb上又买了一块焊上去,结果心碎了。。。求解

楼主(2013-08-02):
前两天手贱不小心螺丝刀砸到b6屏幕,结果全碎,心想去tb买一块换掉就好
今天新屏幕到手,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把16个针脚全部焊好,通上电,结果就显示这样子了,是我天真了么以为只要焊好就可以了?
求各位大侠高手老师帮助,这个怎么破?

网友:
楼下解答

网友A:
是不是买错了?
外表一样,但可能内部驱动器,接口定义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买错了?
外表一样,但可能内部驱动器,接口定义不一样

额 有可能额 但是我不知道原来那个型号什么的我也不清楚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有可能额 但是我不知道原来那个型号什么的我也不清楚是啥

B6用的屏是1602 淘宝搜“1602液晶屏” 大把的 注意下排针孔位置 选排针在左上方的

网友:
楼上说对了!

网友:
1602屏一般常用的就那一种驱动,拆的时候不把排针剪断很容易搞坏焊盘,仔细检查下看看是不是把焊盘搞坏掉了!~

楼主:
thank u all 屏幕应该是对的 大概是焊盘被我弄坏了😥

网友:
看起来像是有些插针没有焊接好,仔细检查下吧,那个屏幕一般通用的

网友:
送回厂里比较好

网友:
同意8楼。拆屏应该直接拆1602屏上的焊盘。 B6板上的焊盘非常脆弱,已经搞坏好几个了。现在直接飞线到CPU的。

网友:
我的B6屏幕灯时明时灭,是不是也需要换屏幕?

网友:
1602能亮说明针脚定义对的,主要检查焊接有没问题,还有第三针是调整对比度的,串接个二三K的电位器调整下。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啊。

网友:
2-3脚加个2.2K电阻就好了

网友:
B6的显示屏是倒的 貌似你买错了  有倒的1602   你买的是正的1602吧

网友B:
我只能说这个屏幕,如果只通电,不初始化,就是显示你的照片上的样子。

网友C:
选择好屏,焊接。。。。

网友C:
加我为好友吧,我可以帮你恢复哦。。。

网友D:
以前编写过1602的程序,这个情况是初始化没通过,电源是结对的,参考资料 xie-gang.com/yjmk.htm

网友:
你应该买有字库的

网友C:
好了没?我帮你搞一下。。

网友E:
1602可能有区别,学单片机的都知道,在显示前都要初始化屏幕,初始化过程每个厂家的可能不一样。写程序的时候都要根据厂家提供的文件编写。

网友F:
学习了,这个还真是搞不懂哦

网友G:
链接脚接位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