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果冻,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3-08-02):
下面两段视频是两次拍的,几乎都是在无风的情况下进行的。两次无论是起飞重量、配置还是飞控设置都没有改变过。
唯一的差距就是第二次飞行比第一次多做了一个桨平衡,并且更换了两个反桨的子弹头,还有就是安装桨时用了加大的力。
第一次:飞行平稳,无明显果冻效果,并且声音很均匀。
第二次:飞行还算平稳,但果冻效果严重,声音不是很均匀,感觉总有哪里不对。

两次都是硬挂狗2,仿APC1238,恒力4225电机,naza1飞控。两次差距就是第一次飞完小炸了下,坏了两个桨,更换新桨并做桨平衡。
有一个假设就是在这次安装桨叶是用力较大,而且是捏着桨安得,会不会使桨有轻微变形呢?纯属猜测,请高人、高手指点!
大谢了!!!

网友A:
两次光线不一样,光线越弱越不容易有果冻,光线越亮越容易有果冻。还有,奖变形应该不会,塑料的本来就有弹性,另外要考虑的就是电机炸后会不会有问题了,还有子弹头的平衡问题。

网友A:
怎么回复需要审核了?

网友B:
资料不全,无法判断,但明显说明是炸的问题,首先从飞行上看,是不是与以前有差别,如有,飞行器的问题可能性大,如果没有,狗的可能性大,如果飞行有小问题,就看看是不是哪松了,电机歪了,轴歪了,飞控安装松了等等,有果冻表明震动大,大多是因为松动引起吧,第一个没拍到了弹头,感觉桨转得很稳,第二个看到子弹头,看上去好像有点晃动,不同心,按说这个电机小炸一下应该不会这么惨吧,看看电机安装衣服无松动,卸桨空转看看轴是不是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回复需要审核了?

我发布时也审核了挺久的。

网友:
子弹头歪了吧..

网友C:
估计是拧太紧了

网友:
估计是你的子弹头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拧太紧了

真的是拧太紧吗,我怕拧松了会射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是拧太紧吗,我怕拧松了会射桨啊

不要太近就是了,担心的话上写螺丝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次光线不一样,光线越弱越不容易有果冻,光线越亮越容易有果冻。还有,奖变形应该不会,塑料的本来就有弹 ...

炸的很小,是我提飞机时没拿好掉地上了,应该不超过40cm。

网友:
放上面离电机近了 有电磁干扰吧。。。。镜头对着转动的螺旋桨,也会产生水波纹...........高手再鉴定下~

网友:
终于知道什么是果冻这个术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资料不全,无法判断,但明显说明是炸的问题,首先从飞行上看,是不是与以前有差别,如有,飞行器的问题可能 ...

会不会是因为我用纤维胶带做桨平衡的原因呢?
请问做桨平衡大家都用什么东西贴在桨上。

网友:
会不会是因为我用纤维胶带做桨平衡的原因呢?
请问做桨平衡大家都用什么东西贴在桨上。
我用的电工胶布   一定要红色的  啊啊啊   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