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飞行控制,以及EZGUI的问题

楼主(2013-08-02):
有个问题,各位,这两次,我一直是开机时就开的定高,在空中也能悬住,但有时动了方向或油门遥杆后,当遥杆回中,油门不动后,这时还是放的定点定高,三轴会缓慢爬升或下降,并且后来越来越快,这时动微调油门,但在EZGUI上显示,高度值还是缓慢变化,往上推点,就是上升,往下一点,又下降,调不到高度不动了。
再有一个,手机开着语音提示,慢慢听明白它报的项目了,一般常听到的是电压和高度,但有一个总听不准,就是定点和回航,只能听清楚GPS,后面的HOLD和HOME就分不清,我关控,只定听到的是HOME没错了,因为设的失控返航,但飞远时,我想根据它判断是失控,还是在那说定点,就分不清,控是天七,稍远些就不敢保是不是在控距没丢信号,想根据它来判断,有一次把GPS定点关了,想看看多远失控,到底,没敢放远,才飞了100多米.......飞场范围太小,不敢往高试,怕失控了,还往上升,爬到没电了再往回落可就糟了......

楼主:
还有,我的三轴,机臂长是340CM,在GUI上,远130米高120米,天上看就很小了,别说分清头尾,如果低头看GUI,再抬头,都担心不能马上定位找到飞机,听大家动不动就说飞出四五百米,我很纳闷,以前跟前儿的朋友也说我飞的高度有二三百米了,现在有GUI看着,其实那时飞的高度不会比我说的上面的差多少,我感觉我的目力,也就是200米为限值了,再远,我是只定看不清了,而且这个距离,我就不能低头看GUI了,低头再抬头,估计定位飞行器就费劲,你们呢???因为飞场太小,150*100,所以在这里我是不敢怎么飞,哪 天去山岗上试试,到底,数传能够到哪,天七能够到哪,我想我是不太可能飞出超过300米的.....这个距离内一定没问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我的三轴,机臂长是340CM,在GUI上看,远130米高120米,就很小了,别说分清头尾,低头 ...

好羡慕楼主啊,我飞20米都觉得高了...

楼主:
20米?那不是玩具了!!!但不是测试,看着玩的话,20-50米都行,30米看着比较舒服!特别是有蓝天白云衬着!

网友:
LZ跟我感觉差不多,最多飞一百多米高,再高就基本是一个点了。请问你怎么开的语音播报?

楼主:
连我们这里都这么热,真奇怪了,还有不热的地儿么,早上七点半,太阳毒得要命,幸好来云了,玩到八点半,还算行,现在不知道该做什么了,玩得也不顺手,一旦飞远,比如远100米,高70米,如果这时飞行器不是正向,心就悬起来了,我打到无头,打控,方向似乎不太对,对着手机调正向,打控,还好像不太正,开开定点,有点慌了,幸好没风,开了定点从手机上看是定在那了,调方向慢慢试,感觉这个时候什么无头,什么航向也都好像同时不准了似的,不管怎么说,还可以调回来了。不敢想像如果这时风大,定点定不住,飞行器会不会丢....
回家花了好几个小时,把电调连接板拆了,把线焊一起了,挂载板原来用硅胶管没弄好,这次好好调了一下,硅胶管安好了,明天用808再去试试能拍什么效果,上次是硅胶管没弄妥,当时上面放了个手机,下边放的808,同时拍,但手机不错了,808果冻严重,这回用808录不知会咋样,但估计现在挂个狗上去能不错,但还是没测试遥控的远距离,对飞行器还是没把握,玩到现在,觉得这东西飞着玩不好固定翼那么舒服,因为这东西朝前快走,就一定要整个飞行器有一个大的倾角,也说不上什么原因,下一步应该考虑刷电调的问题,飞着反正不是很舒服。定向巡航,怎么能做呢....  太沉了,拆了电调连接板,现在怎么还是914克呢,三个XXD2212电机,起飞费事儿,拉力不行,60%,怎么办,换2216朗宇V行不行,能不能降到50%起飞油门呢???如果加狗加图传,怎么也要超过1000克了,该换什么....虽然60%起飞,三轴还是可以飞上十分钟

楼主:
我是现在没看明白怎么关语音播报,软件缺省开了吧,慢慢也能听明白他是怎么报的了,如果你的模式改变,它会报一下,所以如果是开了定点飞,你方向杆一超过40就离一式了定点模式,而方向杆移动小于40,就又回到定点模式,这时语音会不停 的说GPS HOLD,挺烦人,所以就得把定点关了玩,通常它一直报的就twelve point four     nniteen   就是说,电池电压12.4, 高度19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我们这里都这么热,真奇怪了,还有不热的地儿么,早上七点半,太阳毒得要命,幸好来云了,玩到八点半,还 ...

飞控算法问题,另外v电机并不擅长载重,你玩载重考虑再大点电机,比如恒力4822或者4108s,但是又怕你电调受不了

网友:
4006不错啊  貌似 我还没有听过 GUI 英文语音播报

楼主:
为什么讨论EZGUI的帖子这么少呢,很少人用么?都在那拼设备?刚手机重刷了GMS包,结果EZ软件地图可用了,但现在是晚上,窗台只能收到三个星,不稳定,所以地图一晃就没了,也没看到航点地图是啥样,不知道那个仪表3的解锁是什么意思,没敢选,原来没刷这个服务包之前,仪表3和地图一用就退出软件,现在终于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