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们帮我看看这个配置行吗?

楼主(2013-08-02):
请大神们帮我看看这个配置行吗?预计留空时间多久?先多谢各位老师啦

飞越690六旋翼机架         600g
4108-480KV电机   113g*6=678g
好盈30A铂金电调   32g*6=192g
13*4正反桨三幅
5800mAh/6S/动力电池     800g
飞越狗云台              195g
盒装黑狗三               73g
FPV 5.8G图传             25g
图传电2200MAH\3s        200g
S4飞控+GPS               50g
所有线材等              100g
起飞总重约计:2913g

网友A:
传说中的沙发····坐着真舒坦

网友B:
看上去还成  图传电池  1200 的就差不多了。换勤一点。2200 就不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的沙发····坐着真舒坦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还成  图传电池  1200 的就差不多了。换勤一点。2200 就不必了。

十分感谢指点
又减轻了点重量

网友C:
估计不会超过五分钟。

网友D:
这配置多少米米?

网友E:
狗台不是特别需要6悬翼,总重量在2kg的四旋翼就比较合适,你这个配置大部分重量都在动力上了,有点浪费能量了,另外朗宇的测试表只能仅供参考

网友F:
估计有点重,用狗台的话又想增加留空的话,就尽量减轻机架什么的重量。留空估计也就10多分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不会超过五分钟。

请指教机架不变情况下
换哪款电机和桨?

诚心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狗台不是特别需要6悬翼,总重量在2kg的四旋翼就比较合适,你这个配置大部分重量都在动力上了,有点浪费能量 ...

上六旋翼的原因是想目前先玩玩狗狗
等出好的微单云台就可以挂微单上去

诚心请教如何调整电机和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有点重,用狗台的话又想增加留空的话,就尽量减轻机架什么的重量。留空估计也就10多分钟吧

目前用狗台
等好的微单云台出来还要换微单
就不用换飞机了

诚心请教如何调整?

网友:
这配置多少米

网友F:
怎么配置就看你想怎么玩了,玩FPV当然要留空时间呗,可以大概计算出来的,但是一般计算出来的是理想情况,有帖子,自己去看一下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3395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配置多少米米?
同时回复13楼朋友

不含飞控遥控的话
不足万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配置就看你想怎么玩了,玩FPV当然要留空时间呗,可以大概计算出来的,但是一般计算出来的是理想情况,有 ...

十分感谢

网友:
这么好的配置用S4浪费

网友G:
建议用4108 380kV的 6s 用12寸-15寸桨均有很好的效率

网友G:
我用5800 6s 4108 kv380 12寸桨 能飞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用4108 380kV的 6s 用12寸-15寸桨均有很好的效率

十分感谢,调整为380kv 13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5800 6s 4108 kv380 12寸桨 能飞20分钟

十分感谢,我也调整为KV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