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容量电池保存与航空携带问题!!!

楼主(2013-08-02):
本帖最后由 小柯学
航拍
于 2013-8-2 10:52 编辑
今年5月份购买了8块 6S1P 10000MAH 15c 22.2V 的
电池
,请问两个问题。
一是我改如何防止它胀肚子,如何延长寿命。(是用多少V来充电存放吗?)
二是,根据航空规定我这八块能否带上飞机托运。(航空规定是160wh 就不能携带了,根据换算这一块roc得222wh,对吗)
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延长寿命就是用存储电压保存,3.8V每节,每个月拿出来一次再冲到3.8V如果电压不足。放冰箱冷藏室。
上飞机的事情无解,首先锂电必须随身携带,其次只要安检人员看到,这么大的电池,基本上没有能过去的可能。不过我记得各个航空公司有些例外的条件,好象是你要打申请的。你不妨打电话问问。

网友B:
如果幸运能过安检的话就随身带,不能的话就没办法了,托运是万万不能的。

网友C:
托运貌似不行

网友D:
只能自带做火车

网友E:
我听说人家用那个锡纸包好!用防爆袋包好!一人带两个!放衣服里能带上去!

网友F:
确实是个麻烦事~

网友G:
算法是对的,但是要想带上飞机,很困难
超过160wh就必须提前申报,不过你认为申报了能通过吗?

网友H:
飞机是管得严,但是我混过去一次。第一次坐飞机没注意这个问题,放在箱子里。被查出来,但他们不认识模型电池,问我是什么,我说是模型配件。他们问有手机电池 没有?我说没有“手机电池”
,由于东西很多,箱子很大,他们也懒得打开了,就混过去了。后来才知道飞机上还不能带这么多电池呢。

网友I:
自己打印个标签,把10000的容量写成1000的即可。

网友J:
灰机上不允许带电池的哦。你走快递吧,都是陆运了。

网友K:
安全第一。

网友L:
走快递吧

网友M:
在百度上输入“民航携带电池”,有明确答案。

网友N:
锂电必须随身携带

网友O:
快递估计也发不了

网友P:
其实飞机上本身自己也是用的锂电池,还经常出问题。还不许别人带,太霸王了。

网友Q:
乘飞机带电池,麻烦事!

网友R:
按照民航的计算公式,我的4S、5200MAH电池换算后就是5200MAH除以1000等于5.2。然后乘以单片电压3.7等于19.24。然后再乘以4组等于76.96WH。我擦,一块就到站了。我可以这样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