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硬齿轮上如何钻孔?

楼主(2013-08-02):
齿轮硬度与轴承一样,请教如何钻孔。

楼主:
做个镗刀杆。样子粗糙,干出好活,没采用镶条式,为加强钢度和精度。可换连接杆。

楼主:
这个18元。放在外面下雨后,上点油。不太想玩雕刻机,干不了真活,有用的还得用大车床、大铣床,大车床起码得有C620那么大,铣床得有一吨重的才行。最近用大车床D轴承孔,精度非常好掌握,对比小车床就是个玩具,32钻铣床只能当钻床用。

网友:
卖破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18元。放在外面下雨后,上点油。不太想玩雕刻机,干不了真活,有用的还得用大车床、大铣床,大车床起码 ...

这个18元是要出售吗?是的话我要了

网友:
电火花打孔 多硬都不怕

网友A:
可否先退了钢,把洞钻好后,再热处理让钢性恢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否先退了钢,把洞钻好后,再热处理让钢性恢复。

孔精度要求高么,高的话,用镀钛麻花钻,不高的话,ARTU钻头是不二选择

网友:
20元我要了

网友:
20元我要了
20元我要了
20元我要了
20元我要了
20元我要了
20元我要了
20元我要了
20元我要了
20元我要了

网友C:
齿轮应该没有轴承硬度高吧,钨钢钻头可以钻,不知你钻多大直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齿轮应该没有轴承硬度高吧,钨钢钻头可以钻,不知你钻多大直径的。

齿轮和轴承基本都是HRC55以内的。镀钛麻花钻头已经能完全胜任了,没必要整体合金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孔精度要求高么,高的话,用镀钛麻花钻,不高的话,ARTU钻头是不二选择

很谢谢你的指教!学习了。

网友D:
我在导套上打过孔,是占过火的很硬,直接上去钻头蹦的。我用氩弧焊枪局部烤红后夹着台钻打孔,攻丝。退了火就是铁很好吃的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导套上打过孔,是占过火的很硬,直接上去钻头蹦的。我用氩弧焊枪局部烤红后夹着台钻打孔,攻丝。退了火 ...

那样不好。会对机件机械性能存在明显影响,尤其是打孔部位要攻丝连接的,最好别那么做。我之前说过的那种钻头,可以对HRC68的硬钢打孔,我试过,可以轻易打透白钢车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和轴承基本都是HRC55以内的。镀钛麻花钻头已经能完全胜任了,没必要整体合金钻头。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元我要了
20元我要了
20元我要了

那步进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