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豹2“炮塔回旋太慢怎么改良?

楼主(2013-08-02):
现代坦克的炮塔回旋365度只需5-6/S

3889显然过慢可直接换了快点的电机吗?

应该换哪种呢?
130的可以吗?HL又是用的哪种?

网友:
看图片就是130电机,换那种轨道四驱车用的估计会很快。

网友A:
换碳刷130电机就行了。旋转速度会上去很多的。

网友:
1、换马达
2、换齿比
3、换TK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碳刷130电机就行了。旋转速度会上去很多的。

HL130电机转速是多少啊?

网友A:
恒龙自带的130电机转速太慢 不知道转速,反正没有碳刷130电机转速高。

网友B:
楼主,我只想问问,有365°吗?是365天吧。我嘞个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只想问问,有365°吗?是365天吧。我嘞个去···

你看的真仔细,成功歪了楼主的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只想问问,有365°吗?是365天吧。我嘞个去···

呵呵……眼神锐利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龙自带的130电机转速太慢 不知道转速,反正没有碳刷130电机转速高。

到底是没有碳刷的转速高,还是有碳刷的转速高呢?

网友A:
恒龙自带的130电机的转速  没有碳刷130电机的转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龙自带的130电机的转速  没有碳刷130电机的转速高!

日本马步奇 电机型号:FF-130SH  形式:圆扁形   重量:24g  壳外
径:20.0MM  总长:38MM  轴伸出长度:10.5MM轴直径:2.0MM ,安装孔距离12.5mm.
电压:6-12V  空载情况下转速:
5V  4200转/分;
6V 20MA 5100转/分;
7.2V 20MA 6100转/分;
9V 30mA 7700转/分;
12V 35MA 11000转/分。

【型号】F130暴力马达
【代号】#1550S
【尺寸】25mm*20mm*15mm(见图详)
【轴长】38mm
【轴径】2mm
【前突】9.5mm
【重量】20克左右
【额定电压】2.4V
【空载电流】≤5A
【空载转速】45000±10% rpm/min
【其它说明】前后轴承、烤漆机芯、0.5mm铜线、强磁、加厚导电铜片(耐磨)、黑色高速马达,

香港 RANSON 发烧级 双滚珠轴承 高速 130电机 130马达 3-12V
工作电压3-12V
下面是不同电压下的空载转速及电流值.
1.5V时7900转,    电流0.48A
3.0V时15800转,   电流0.52A
4.5V时24200转,   电流0.56A
6.0V时32800转,   电流0.60A
7.5V时41600转,   电流0.62A
9.0V时50800转,   电流0.65A
12V时68000转,    电流0.68A
15V时77000转,    电流0.78A
尺寸约:直径20.2MM,长29.7MM, 轴长7.8MM, 轴径2MM.
重约:20.7克.

这3个电机那个最适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到底是没有碳刷的转速高,还是有碳刷的转速高呢?

hl原装为普通130电机,可以更换130的高速版,但是速度只是提升一点。
想快要么用舵机改,要么就换齿轮比。如果换电机,你的原安装肯定放不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l原装为普通130电机,可以更换130的高速版,但是速度只是提升一点。
想快要么用舵机改,要么就换齿轮比 ...

请问用舵机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用舵机怎么改?

舵机麻烦,但是效果很明显,有这样的帖子

网友:
请看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7218
实际并不会像视频里那么夸张的快的o_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