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心路求助

楼主(2013-08-02):
我是退休2年老人,3个月前的一天看到一帮人在飞电直固定翼,电直飞各式花样倒飞....我就问我可否学?一个热心高手说要从四通练起,我就从v911一912练起,澘水曰子911购共2架尾电机易坏共换7只还何其配件。完后购912,但飞不到30电尾电机齿与尾翼塑料齿盘都不行了,其间还购了别的250四通机飞了60块电,现在变成半尸体换过尾电机2个,现主电机也不行!沒办法使我明白电机有刷与无刷去别。目前我又购了控华d10与12合1模拟嚣v120d02s飞了第9电,在客庁10平方有吃饭槕沙发实飞面积4平方左右又炸j了,炸在槕腿上十字盘己坏锁尾舵机抖动。想找上海地区的老师指导。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有刷电机很快坏的

网友:
我猜猜
是不是每次玩的时间太长呢
每飞完一块电池最好让电机休息冷却
不要一块接一块飞

像911这种直接买两台轮流飞
就可以玩到手抽筋

楼主:
新买911的时候每天6块电连着飞,二天后就可以飞起米,这样每天飞,jj也耐炸,半个月的时侯jj兄会何顺时针方伺转,经买卖家检修换了尾电机。大250与912以后轮着飞也出现状况,可能是自己有时间毎天在小区里飞的原故,下雨天在家中飞,jj多畋坏现在只能飞模拟和911了,想有能人大师帮忙指导我准备进思凯利250无刷六通机调机调控不会!谢谢大家了。

网友:
电脑上装个模拟器吧,什么机型都能练。

网友:
先练模拟器吧,四面悬停过了再考虑买机子。

网友:
有华控D10,还有模拟器,您可以多练模拟器,技术熟练后,在购一台飞越的空机,自购电子设备,组装起来。飞机250以下可以在家飞,再大就要外出找飞场,人少面积大的地方最安全。

楼主:
谢谢各魔友指教

网友:
这个你适合,小孩子不行。

网友:
直接飛越450!

网友:
你好,我今年58了,911入魔,JJ太小不抗风,入了个易思凯 BELT-CP X 彩盒装全套(450),这机子飘的厉害,第一次飞秒炸。这450也太难飞了,而且配件也太贵。算了,不修了。机子摆静态,还是玩911吧。嗨,玩了几天,这911实在没劲,忍不住又入了个固朗450SV , 呵呵 比那易思凯稳多了。目前只会对尾,模拟器两侧都过了,可一上真机又炸了,哈哈。还得多练模拟器。老哥你也加油吧。....................................................................................................天太热了,搞了个玩具四悬翼在家玩玩。
我也上海的,闵行北桥。

楼主:
你好,我闵行古美街道锦江乐园北面,问老弟学习了。

网友:
你什么不先买架华科尔的6通道miniCP,玩会了这个再去玩02S啊,毕竟miniCP比较耐炸

网友:
有刷主、尾电机,正确使用,一般都能达到150电到200电之间才会挂掉的~~~

关键要正确使用!

1.使用同原厂规格电池,不随意换大容量电池,这个原厂应该测算过的,用过大容量电池,留空时间长,但电机受不了的,有刷电机会过热退磁!

2.建议买个万用表,每电前和充电完成后测量电池电压,每电后测量电池电压,确保电池不过充、过放,遥控器上一般建议设置倒计时,每电下来后,电池电压确保在3.7V以上,这样主、尾电机一般控制在正常使用范围内,也不会造成电机过热。

3.每电下来后,拆头罩散热,拆下头罩后用单反相机配套用的气吹,手动吹尾电机和主电机,主板和舵机散热十几秒即可,每电后,自然冷却至少三至五分钟,可以用鼻子嗅有无热气排出。

我这样使用下来,原厂有刷主、尾电机,第一次主电机190电后挂的,尾电机160电挂的(还是炸机炸掉尾电机盖炸坏了)。第二次,主电机和尾电机都在180电左右,还都能用,但电机性都已下降了。第三次,目前服役中,整机已超500电了~~~

有刷电机关键在正确使用!

模拟器建议与真机配套练习,真机每电下来等降温的时间,就可以借空飞模拟器了,模拟的进度要比真机快一些,但不要过快,模拟器每次时间不要太长,五至十分钟为益~~~

模拟器建议凤凰4.0中文版,选亚拓700E电直,大机好看观察空中姿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闵行古美街道锦江乐园北面,问老弟学习了。

呵呵,我俩离的不远。

网友:
恭喜你们俩了,一起爽飞吧!

网友:
航模很适合老年人。开心的飞吧!

网友:
有刷电机损坏的原因:1.过度发热退磁。2.线圈烧毁。3.电刷磨光。一般来说1.2的可能性大。

网友:
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闵行古美街道锦江乐园北面,问老弟学习了。
室内飞建议前辈入个LAMA机。就是ESKY的LAMA V3或V4。舵感和911接近,比D02S要稳。
02S、或者waspX3V之类的6通机建议等天凉了在宽敞的地方玩。在狭窄的室内、又是初学者、容易炸鸡、打击积极性又花钱。
另外不知前辈有没有考虑过固定翼或者四旋翼,它们都比直机来得简单易学、休闲好飞、经济耐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