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舵机能直接去掉电位器吗

楼主(2013-08-02):
正序浏览
用没用的
舵机
改炮塔旋转和打弹,都去掉了舵机的
电机
,接到原有车上炮塔波箱电机上,发现有个舵机的电位器是有问题的,怎么转电机不能停下,
问问能否直接把电位器针脚焊断,打到电机停下来吗?

网友A:
把电位器轴和舵机轴的连接切断,电位器调中间也行。有旋转舵机卖的。

网友B:
中间共用,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两个相同阻值的电阻进去,比如5k
求详尽?原电位器有三个针脚,怎样焊两个电阻?

网友B:
焊两个相同阻值的电阻进去,比如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