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种槽如何加工

楼主(2013-08-02):
这是一个二冲程发动机的气缸头,我的疑问是红圈里面的那两个导气槽要怎么加工?可能图很小看的不是很清楚,就是开始是平行缸壁的方向挖下去,挖了一段距离后,慢慢往里收口,也就是说剖面是一个楔形,用非CNC铣床要如何加工?

网友:
不加工的

网友:
CNC是最好的方法,没有的话,考虑电火花,如果电火花也没有,那就不好弄了!插床什么的,无法达到你要的那种槽!!

网友:
工件斜放?

网友A:
这尼玛铸造的时候就用模具搞好了,不是加工出来的

网友:
用电火花加工吧

网友B:
看表面有加工痕迹没,没有就是压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尼玛铸造的时候就用模具搞好了,不是加工出来的

两侧的槽是模具浇筑出来的,这两个槽是后加工改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表面有加工痕迹没,没有就是压铸的。

这个孔确定是后加工出来的,不是浇筑的。只能CNC?

网友:
那也不一定,专机搞得吧

网友:
汗哟,怎么搞的,,,,,,,,,,,,,,,,,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 电火花穿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