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3-08-02):
我的是X8模式,是个小飞机,电机轴距也就24cm
(1)apm起飞后无法稳定悬停。APM起飞后会朝某个方向移动,但这个方向不是固定的,时而前时而后时而左时而右,偏移速度比较慢。会不会是飞行器太轻了,一受外力就偏移呀。这个情况是神马原因,如何调整呀
(2)我的APM调到定高模式飞机就快速下降,调了参数飞机就跟没调一样,同样下降,提油门电机的反应也不是很明显,这个好纠结啊
谢谢大家!

楼主:
自顶一个,跪求高手

网友A:
帮顶飞机的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飞机的不会

是四旋翼啊,只不过共轴双桨的x8模式,所有航模都可以叫飞机吧。。。。

网友A: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问题一 答不了 。
问题二我还没调好就给炸了,还没修好
所以还是帮不到你,
对不起了不过在帮你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问题一 答不了 。
问题二我还没调好就给炸了,还没修好
所以还是帮不到你,

太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