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原先有如何一步一步制作帆船

楼主(2013-08-02):
我记得原先有如何一步一步制作帆船的帖子了   为什么现在都找不到了  就是那种从选购材料  到如何作模 如何脱模 如何如何等等……

网友:
我就看到过一个做footy的,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个,用abs板做的。置顶好像也有个,不过是大船要做模具的。

网友A:
FOOTY的不是那个工艺,可以直接用板材弯制粘合。。。

网友:
恩,footy是直接弯板的,就是要刷腻子我udian退缩.在淘宝找成品船壳,结果最小的都要50多厘米将近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OTY的不是那个工艺,可以直接用板材弯制粘合。。。

弯板材料都有哪些?

楼主:
应该是我没说清楚   我的意思是做阴模 阳模 他们用的都是什么材料 比如什么亚膜扣板 之类的   还要用什么玻璃纤维布  又抹胶 又上原子灰的  以前有图  现在找不到了  求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