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开源433 Openlrs/Turnigy9XR -DIY收发天线教程-目标100mw10km!!

楼主(2013-08-02):
Openlrs (Open Long Range System) 是一个目前国际上较为流行的开源433遥控项目。
优点:
硬件开源,价格极其低廉(100mw发射模块约$20,1w发射模块约$50)
开源开源,持续更新,新功能不断加入,性能不断提升
flitetest和IBCrazy做过多项对比测试,Openlrs 1w系统性能超过Dragonlink(约$280)

目前硬件生产主要有两家:
1. OrangeRX,只生产100mw收发模块;
2. Flytron,除100mw收发模块,还有1w发射模块,另外还有7w功放模块;

(上次把FPV搞到太空去的David用的就是Openlrs 433+7w功放,但他实际只用了2w的功率)

目前固件:
比较流行的是Rcgroup上kha开发维护的Openlrsng,最新版本3.0.

1楼:发射端Moxon天线制作
2楼:接收端Turnstile天线制作

传送门:自制1.3G三叶草四叶草天线(图/文教程)

OrangeRX Openlrs 433Mhz 100mw Tx/Rx是目前市面上最便宜的433设备(9通道100mw接收+发射共约$50)。
配合廉价简单的自制天线,目前有人飞到了8km的距离。

一拖二,接收模块和发射模块硬件完全相同,通过刷不同固件实现不同功能。
也可以用两个接收,一个刷发射固件,一个刷接收固件。
接收和发射可以工作在双工模式(都为100mw),当超距丢包时,发射模块会发出蜂鸣声提示。
在没有OSD rssi功能时,这个蜂鸣提示功能非常赞!

专门买的Turnigy 9XR玩Openlrs,没想到更喜欢这个控,太具把玩性了。
没想到这么便宜的控居然功能如此强大,这就是开源的魅力。
9XR $50。OrangeRX 433 100mw发射$28。100mw接收$18。

和9XR比起来,10cg就无聊了,一度想卖了它。

刷上OpenTX固件。
再说一遍,此控无比强大。

433模块刷固件,目前用的固件 Openlrsng 3.0
刷固件时需要3.3v电源,Usbasp的5v不能使用,只好外接5v电源利用模块自带的降压。
另外也可以用FTDI模块刷程序,同时还能做串口配置,频谱分析等功能。

来一张官方照。
再说一遍,太喜欢这个控了。

测试range的全套设备。
NAZA和450在上次距离测试中光荣牺牲。
只好用没有GPS返航的CC3D上。
玩的就是心跳。

1楼:发射端Moxon天线制作
2楼:接收端Turnstile天线制作

传送门:自制1.3G三叶草四叶草天线(图/文教程)

楼主:
发射端Moxon天线制作

OrangeRX 433原装天线非常垃圾,大概300m就会失控。自制简单天线可以轻松达到3-5km。

发射端采用Moxon天线。它最大特点是能把几乎所有功率集中向前端发射,避免的向后发射的浪费。发射角度约为100度。
相比单极天线,Moxon至少能增加一倍距离。

所需材料。同轴线,10AWG铜线,泡沫板。

各部件准备就绪。

Done!

实测飞行,30m高度约3km的距离,距离理想10km差得比较远。
分析主要原因:
1. 泡沫板和热熔胶使频率偏移;
2. 关键部位长度不够准确;
3. 接收turnstile天线适合高飞(因为水平放置);

改进后做了第二版本,距离等待实测。

IBcrazy做的433 Moxon,卖45美刀一个,自己做成本不到5美刀。

楼主:
接收端Turnstile天线

所需材料。0.8mm铜线,同轴线。

量好长度弯好。精度非常重要。每个90度都是一长一短。

Done!

一个90度连信号线,一个90度连屏蔽网。

发射和接收天线。

天线安装。

网友:
等看天线。。

网友:
Turnigy 9XR 国内没得买,

网友:
好漂亮啊  就是屏幕小了点

网友A:
亚马逊  145刀
hobbyking  65刀

网友:
超远距离我喜欢。

网友:
多少米这才是关键

网友:
太高科技了

网友:
那么丑、那么玩具的控在天C玩家手里怎么显档次哦

网友B:
楼主是不是看到我发的贴 引出来了?

真是抛砖引玉了呀

看到有人确实是飞了7km+

不过天线好像是 一个Y 行,不过发射端的天线 按你这样做 岂不是定向了?

网友:
我来了。。。火前流氓

网友:
技术含量较高,谢谢楼主

网友C:
火前流氓一把

网友:
第二页第一个!呵呵!

网友:
好帖子就要顶一个

网友:
等待后续……呵呵……

网友D:
100MW的433只有在电磁环境极好的情况,可以到6公里以上。还是大功率的可靠!
建议新疆切糕吧。

网友E:
十字433天线 做错了..天线四脚应该是一长一短. 还有你两根都接在信号线上是错的
有一根需要连接地线

网友:
OpenLRS好东西~不过国内买起来比较麻烦,无线电属于进口管制~所以一直没能玩起来

网友:
一直是我想要的。。不知道能从哪里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火前流氓一把

奶上有雀斑,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MW的433只有在电磁环境极好的情况,可以到6公里以上。还是大功率的可靠!
建议新疆切糕吧。

对,大功率当然最直接。但是如果100mw+好天线能5km,1w能20km,我愿意选100mw+好天线,因为不是每次都要飞10几20公里。

100mw能比1w发射模块便宜一半以上。
同时接收也是100mw,可以和100mw发射做双工,1w发射就不行了。
另外也有些担心1w以上的大功率对健康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字433天线 做错了..天线四脚应该是一长一短. 还有你两根都接在信号线上是错的
有一根需要连接地线

我做的是一长一短,一个90度连信号线,一个90度连地线,没有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马逊  145刀
hobbyking  65刀

9xr hobbyking卖48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看到我发的贴 引出来了?

真是抛砖引玉了呀

发射端Moxon确实是定向天线,但是角度很大有100度左右。
飞几千米到十几千米时一般不会绕着发射飞,都是在一个方向上飞远,所以全向天线其实浪费了一半的功率。

网友:
太专业了!

网友:
技术贴要顶起来!
谢谢分享

网友:
这太强大了

网友:
上面说的价格是RMB  还是美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