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给锂电池充电, 通常都是用几C来充的?

楼主(2013-08-02):
虽然这些年市面上买的电池都标着自持5C充电, 不过我自己还是长期习惯1C充电.

我玩电车比较多, 一般2个5,000毫安时的电池, 玩好之后2个小时充电.

大家都是怎样使用的?

网友A:
用尽5C,6S 5000电池用25A去充,没事的。

网友B:
大电流对电池不好,要是回回都5C寿命会很短。我是不着急玩的时候就0.5C左右,着急玩就2C了。最好小电流,还有玩完要冲到3.85这个电压,锂电没电时也会有损伤,也不要满电长时间放置,也会有损伤

网友:
我是买好点的电池,用3C充,没问题。一般都是放坏的,从来没有充坏的。

网友C:
同意三楼意见,不急的话尽量小电流充,大电流充电是急着想玩的用的,并且那些报道说充电把电池充爆了的,起火了的,都是大C数充电造成的。大C数充电一定要人守着,不然安全问题出了就是大事。我基本都是0.5C或更小,有时四、五块电池并充,基本都是0.2C以下了,一充一晚上,也不用人看着,安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同意三楼意见,不急的话尽量小电流充,大电流充电是急着想玩的用的,并且那些报道说充电把电池充爆了的,起 ...

大电流充得快,有人看守也不用很久,反而小电流充一晚的情况,更容易出现意外,充一晚你不会再去看守了吧?

网友:
5c充是必需的.现在有些电池都支持8c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充得快,有人看守也不用很久,反而小电流充一晚的情况,更容易出现意外,充一晚你不会再去看守了吧 ...

小电流,都不发热。,看什么看?我从来一充一晚上。放那里不看它的,早上起来收就行了。除非一种情况,充电器有问题,过了4.2V还不停,继续充,那估计要出事。不然小电流充电非常安全,不用守着的。

网友:
1C充也就1个多小时啊

网友:
不着急的我用0.5C充电。着急的还没发生过。呵呵。基本都是第二天出去玩,前一天晚上充电。现在有并充板了,可以把多节电池都插上一起冲。

网友:
好电池没有问题的,3年前的5c充现在还用呢。

网友:
还是小电流充电比较好,我一般都是1C 充电。

网友:
一般都是2C、3C

网友:
不急一般就1C以下,外场一般都是5C以上

网友:
我也是玩车模的
正常都是3C

网友D:
我也是4-5c差的,電池已用過二年,現只有正常的減退,沒有太大問題。不過我新買電池時已發現有一個情況,很少人討論過,我翼都好想知道 ,就是我每次差好的電,玩的時候電池最好表現的一塊不是固定的,而是每次不同(注:同一A數差,同時間買入,同一品牌,同一形號,同一mah,同一c數)不知何解?

网友:
玩好后充电不怕大肚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尽5C,6S 5000电池用25A去充,没事的。

25A 充 6S 5000电池, 充电器功率需要 650W, 这个充电器的成本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对电池不好,要是回回都5C寿命会很短。我是不着急玩的时候就0.5C左右,着急玩就2C了。最好小电流,还 ...

确实,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 用完补电到3.85V是最理想的, 然后用前再充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4-5c差的,電池已用過二年,現只有正常的減退,沒有太大問題。不過我新買電池時已發現有一個情況,很 ...

这位模友, 你说的最好表现, 具体什么情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模友, 你说的最好表现, 具体什么情况呢?

我是車模的,兩年前買入同一形號、品牌,鋰電四件,兩cell 6500mah 65c ,分別叫它一至四號電,一直用30A輪流差。
我發現,例如:今天四塊電玩完一個cycle,發覺一號電比其它二、三、四號電特別好暴力,再玩第二個cycle,都是一號電特別好過其它三塊。到了下次,玩第一個cycle,可能是三號電特別暴力,再玩第二個cycle都是三號電特別好的,有時四塊電又一樣無分別的,如此類推。它們的內阻,都不超過五m£。(其實我想知為何會出現這情況或如何方法找到最暴力的一排電,可在比賽前預知就好了)

网友:
6s,3300mah的电池一直是10〜15a充电

网友:
各位大侠,都不看电池说明书吗?安全充电电流是0.75C到1C。当然,用高C右你自己喽。我一直是1C充。

网友:
唉!那么那些8C、10C充电的电池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网友:
楼上那些用1C或者0.5C充电的应该就是一世用B6就可以了~

网友:
从来都是5C充,用了这么久,不觉得有什么影响,电池总体寿命摆在那里。
用过之后会冲到保存电压存放。

网友(2013-09-18):
入模有一个月时间了,到现在还没有搞懂你们平时说的用多少C数充电!到底1C是等于多少A?我用的是B6充电器,电池是11.1V 3S 2200mah,充过几次电,都是用1.2A充电的,

网友:
1.5A  或者2A 去冲 !!!!!!

网友:
用B6的基本可以不用关注这个问题了。
电池都是放坏的,你自己用,不过充,不过放,很少用到坏。如果你一天才用一个循环,就算你天天用,用一年也不是问题。
如果你一年才用10个循环,那么一年以后,电池也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