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3-08-02):
今天在地面试车,就是不装大桨头罩,其他都装好。油门推到比较大的位置时,差不多60%以上,然后把升降或副翼打满,在某个位置开始后机身就会震动很大,看着旋翼头上的刹车盘都抖成椭圆形了,而且还带动着尾巴抖动,尾巴有轻微的左右摆动,请问这个现象正常吗?
我的飞机是飞越的pro v2 FBL版本,陀螺仪用的就是他们的小姨子,斜盘舵机是恒吉933,尾舵机是GS-D9257,遥控是华科尔D10。小弟在此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沙发不会是我吧???????
坐等学习  帮顶

网友:
发个视频看看。

网友:
电机座,齿盘,主轴座

楼主:
是这三个有问题?

网友:
猜测,主轴轴承,主轴轴承座,的问题,《前提主轴是直的,》我只是猜测哈,最好发个视频看看,

网友:
不装大桨试车没有这样试的,哪能打满副翼与升降舵呢?不打副翼与升降舵,推油门50%机器振动不麻手就行了。

楼主:
刚刚试了,不怎么麻手,这样看来这种程度的抖动还是科接受范围内,明天试飞看结果。

网友:
等试飞视频

楼主:
今天飞了两个电,我是新手不敢把舵打满,按照楼上说的推到60%多飞起来悬停还是比较稳的。看来是我自己担心过头了,谢谢各位的解答。暑假在亲戚家学车,没朋友扛相机,没拍视频,不好意思了各位,放几张图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