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1消防船 求救求救啊

楼主(2013-08-02):
大侠  上个月给儿子买的恒龙3801消防船 自己动手改装 改不明白了 希望你们能给指教一下 我现在用的是有刷540电机一个,6V水泵电机一个,320A有刷双向电调一个(不是水冷的,电调上面有风扇的那种。)下水一次用6V点评还能好点但是体积大让船不稳定。用狮子锂电5200毫安的电池跑把320A的电调烧了。这事为什么呢? 如果那位好心人能帮助有偿改装 或给出具体点的改装建议 小弟在这里感激了。舵机现在发卡不能很流畅的转向
电池好像是30C的吧 不太清楚

船头粘了些泡沫用来抵消大电池来带的重量,黄颜色的是原船带的水泥块放到后面用来压住船尾。轴系也不懂买了个长的电机有些靠前了,就是这些配件哪位老师能够给合理的规划一下 ,后面舵机很不好用是不是设置不合理呢!!舵机不能大范围移动,容易摇臂和连接杆顶死。还有一些原船的配件比负责方向的导流罩托架和原船的水泵

现在没有电调,哪位好心的老师能够利用现有的配件在加上电调帮指导一下。我非常感激!如果可以帮忙亲手组装那样更好 再次的感谢!!

网友:
等看图片
没图你说个p呀

网友A:
动作搞太大了,碰巧的是我也在在改这船,这个船什么都好就是上面的舰岛太重了,上面都重快一公斤了。而下面加上蓄电池才1.3公斤,所以压舱要好好注意下。
搜了其他TX的改装帖子,不想动太复杂,我只拆掉了水舱,封了进水口,买了块6V的蓄电池,放这位置,顺便压舱。
看了其他的帖子,不太提倡太复杂的改装,尤其是动力方面的,一方面太复杂,成本高,另外一方面也失去了像真性和转向时的稳定性,我在浴缸里试了下密封性,压了2.3公斤的东西上去,待了一个多小时没发现漏水,轴系不知道以后是不是就不会漏了,所以就不改了。那个舵机,你可以找块小平板,就利用原来舵机的安装位置处周边的几个螺丝安装柱安装,然后上面挖个洞,放舵机上去,效果不错,另外,一般的9G舵机上去,转向到最大的时候会卡住,需要在转向舵的两边各挖掉一点,这个你转向到极限的时候你看看就知道位置了。
我买的HSP的车用320A双向电调,很不幸,也烧了,但是我是上了3S的锂电烧掉的,你看下电压是不是超了,我那个只支持到8.4V,但是卖家称能上3s,结果上了就烧了,没烧之前,用2S的锂电连续大油门跑了好几分钟,电调/电机运行稳定,温度微温。

你这个整太复杂了,哈哈,想改成性能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作搞太大了,碰巧的是我也在在改这船,这个船什么都好就是上面的舰岛太重了,上面都重快一公斤了。而下面 ...

谢谢兄弟分享你的经验。可是现在已经这样了 不想再改动了 还有没有好点的建议??

网友B:
540电机的数据有吗?

网友:
舵机卡还有个原因
甲板下面有塑料突起会挡住舵臂
把甲板后面、下面的塑料突起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540电机的数据有吗?

有 数据全网最低价 MABUCHI/540马达/电钻/工业/车模高速电机RS-545SH

  直径:35MM长:50MM
轴径:3.17MM
轴长:8MM
重:约160克

做工及质量都很棒的一个电机,适合车模及电动工具(如电钻)使用。
空载电压对应转速及电流
3V     8400转  电流1.30A
4.5V   12400转  电流1.47A
6V     16500转  电流1.60A
7.5V   20800转   电流1.70A
9V     33100转  电流2.50A

这是买电机时商家给出的数据 价钱 10块钱一个

楼主:
哪位老师能出手相助啊 帮我亲手改改或组装 毕竟我手头工具有限 有些东西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作搞太大了,碰巧的是我也在在改这船,这个船什么都好就是上面的舰岛太重了,上面都重快一公斤了。而下面 ...

到我这里买个保证货真价实

网友C:
这个船我是该了做救援船的,蛮久了,细节记不清了,还留了些照片,给你参考。那个舵顶部螺纹那比较脆弱,被我拧断了,我只能加工了个铜的螺柱然后用螺丝胶拧入,强度好很多。舵机我用的标准舵机,做了个过渡板直接安装在船体原来的孔位,这样比较整洁美观,用电直的斜盘拉杆直接转动舵上原来的那个圆盘,当然,圆盘你得自己开孔装球头。动力我用的6V免维护蓄电池,这个船上层太高了,摇晃,蓄电池可以压仓。最上面的那个装饰的那层,我直接丢掉了都感觉摇晃。图片在下面,您参考。

网友:
帮顶下··等高手帮你解决吧!

网友:
你再搜搜改装的帖子看看能不能自己动手搞定,如果实在不行,有个高手,改动颇多,是安徽的,看以前的帖子也有网友试图寻求他的帮助来改这个船的,如果你实在不想自己动手搞了,试试联系他吧。

网友:
这船以前改过,上层建筑太高,重心不稳,所以船底要压重,但是要注意平衡。这船舵效也不是很好,那时候用旺仔牛奶的罐子减了块铁皮,增大舵的面积

网友:
舵效不好?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说法。适当磨掉些这个导流舵的厚度、我几乎做到了3810的原地回转。这个导流舵应用了拉瓦尔原理。很科学的设计。

网友D:
这个恒隆拖的改装有2个思路。1:适当改装。保持原有轴系,动力,螺旋桨不变。适当切削导流舵厚度,舵机安装参考13楼,很欣赏酱吻盐同学的舵改装,很好的避免了导流舵顶端仪表螺丝安装的弊端。电池应用6V蓄电池,放置原水仓位置,起到压舱作用,50元一个的320A电调完全够用了,顶层大幅偷轻,去掉消防水塔,该位置装饰性的安装一个雷达座,去掉船尾装饰的吊车,保持全船重量2400克左右,如此改动。电机电调不需要水冷。也不用担心轴系漏水,塑料联轴器爆掉云云。且动力不小,用来拖动大白鲨汽油船完全胜任!全速跑船30分钟以上,,全船改装成本不超过200元。就买一电调,电池,舵机,遥控,不需要其他五金件。如此改装经济又不失像真。2.大改动:动力电机应用540级别以上的慢速电机,改用8MM轴系。38MM以上4叶像真铜桨。舵系安装同上,动力电池可以用6V电池但速度欠缺,我用了2组7.2V2200MHA的镍镉电池并联(玩具船上拆下来的,经济实用)。既压重,又提供充足动力。320a电调需要水冷,电机也需要水冷。这个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特别的电机水冷,我用了自制的有刷电机水冷套。没用那种缠绕铜管冷却。电调水冷在那个电调冷却片上焊接循环水路,船速不够无法自吸水冷,我用了5元一个的水泵,水泵用电力我选了2000容量1.7V的镍锌电池3节串联,足够水泵运转30分钟,船底安装顺序为。3节镍锌电池,水冷泵,2边各一组电池,最后为电机座,舵机座、船的上层改装同上,如此改装。成本约400元左右。最后的效果嘛,拖力大增。我用540电机测试了一下拉力,全油门拉力有3.5KG,唯一的缺点。续航时间有点短了,全油门20分钟后船速明显下降。2种改装各有优缺点。看乎大家的心情了、

网友:
忘了说一点,第2种思路改装下来。全船重量2700克以内。

网友:
各位的动手能力足够的话。还可以尝试下安装可遥控旋转的像真雷达。全船灯光改装,船尾卷扬机改为电动以方便救援拖绳的收放等等,这船的改装余地真的还挺大的

网友D:
以上是本人的一点改装心得。改了3条恒龙拖,经验和不足和小伙伴们分享,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D:
楼主的改装看来有点惨不忍睹。投入不少,效果一点也没有。建议你仔细看下我的改装意见,特别的舵机安装13楼的小伙伴完全可以得满分了。当然,9克舵机也可以胜任,安装的时候适当切削原来的塑料件。否则会卡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改装看来有点惨不忍睹。投入不少,效果一点也没有。建议你仔细看下我的改装意见,特别的舵机安装13楼 ...

感谢 可是现在我手头工具实在是有限 很多自己想到的思路根本做不出来
为啥要改装呢!因为船刚到家的时候我把家里的浴缸接满水给儿子玩 没想到啊 船的动力太强劲一下子翻到水里 电子元件全烧了 包括电池也废了 给我心痛够呛啊 但是这么大的船也不能放家里当静态模型啊 只好自己摸索的改装 后来越改越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我385750425

是 QQ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船我是该了做救援船的,蛮久了,细节记不清了,还留了些照片,给你参考。那个舵顶部螺纹那比较脆弱,被 ...

好心人啊 好心人  在实在点 帮我改了吧
思路不错手工不错 你累死我 我也做不出来啊
发发善心吧

网友F:
一看到这个牌子的电池我的心就痛、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心人啊 好心人  在实在点 帮我改了吧
思路不错手工不错 你累死我 我也做不出来啊
发发善心吧

这个···,玩儿就是折腾,您可以根据大家的意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解决。改过的东西,在自己眼里大都是美好的,在别人眼里,却往往不一定。您觉得改着麻烦,不如要RTR的来的省事。如果大家同城,可以一起折腾玩,你这个船改成这样了,我感觉没谱下手,见谅。

网友:
这条拖的可玩性很强!可以改成打窝船,救援船,钓鱼船,喷水灭火等等。。。
说实话,楼主这手艺。。。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 数据全网最低价 MABUCHI/540马达/电钻/工业/车模高速电机RS-545SH

  直径:35MM长:50MM

发现个问题你的电机貌似承受不了3s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看到这个牌子的电池我的心就痛、

为啥呢 ????

网友:
买了好几组、没有用5次就报废了

网友G:
电池是3S?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是3S?

是啊 电池 3S  30C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 数据全网最低价 MABUCHI/540马达/电钻/工业/车模高速电机RS-545SH

  直径:35MM长:50MM

这电机加负载电流不得了,转速也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电机加负载电流不得了,转速也太高

这电机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的无刷~~~~~~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5497

哥们 我就是看了 你的帖子才敢下手改的 可惜你的帖子好比整部影片的片段介绍 连贯但是不完整啊

网友:
我的摄像机水灾后就失灵了~~  就没有视频可以看了~~   我尽量慢慢来补全~

网友(2013-11-10):
看不太清楚。。。。。顶一下

网友:
电调烧可能是负荷过大,电机和浆不配,很多10元的540都是转速高,扭力小,质量不行,用个大浆烧电调也不奇怪,你那高速电机要用小点的浆,或换个550大扭力电机,但大扭力电机一般工率小,因铜丝细,是我就用强磁,粗铜丝那种,换个小浆

网友(2015-03-17):
引用 网友D:
以上是本人的一点改装心得。改了3条恒龙拖,经验和不足和小伙伴们分享,欢迎大家拍砖。

可遥控旋转的像真雷达在那能找到,我也在改,就是没找到代替那个水塔的雷达

网友(2015-04-18):
引用 网友D:
这个恒隆拖的改装有2个思路。1:适当改装。保持原有轴系,动力,螺旋桨不变。适当切削导流舵厚度,舵机安装 ...

适当改装的船速没有变化吧,感觉原厂的慢了点。不知道换540后是个什么效果。

网友:
我改了好几条这艘船,很有乐趣,自我感觉也良好,可以翻翻我的帖子看看,希望能帮到你,工具我也是很简陋,就是钳子电钻和钩刀,还有,这应该是3810吧。

网友:
我改了好几条这艘船,很有乐趣,自我感觉也良好,可以翻翻我的帖子看看,希望能帮到你,工具我也是很简陋,就是钳子电钻和钩刀

网友:
希望这两个帖子可以帮助到你,还有,也可以翻翻我的帖子,有不少恒龙的改装经验

http://bbs.5imx.com/bbs/thread-1046552-1-3.html

http://bbs.5imx.com/bbs/thread-102406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