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玩具车的改装

楼主(2013-08-02):
入魔前买的玩具车,想改装一下,但舵机不知道该怎样装。

网友A:
我改过一个14比例的玩具X5,不过是用标准舵机用热熔胶固定,你这9克舵机上上去能转弯吗···

网友:
有着套东西,就很简单了

网友B:
和我的一样
也是兰博基尼
但是我懒的改了
因为没有便宜的差速器

网友C:
应该是星辉 1 比14 兰博基尼lp-670吧,我改了好几辆了。
转向也是9g舵机,绝对够用。
马达是飞机上的370有刷,切掉齿轮箱上的一些塑料,用ab胶固定,完美搭配。
最好换铜齿轮,因为370力量大,塑料齿轮经常和马达轴之间打滑,如果能买到12t的最好,速度要比10t的快不少。
把那根白色的杠子去掉,用钢丝代替,转向杯上塞在白色杠子里的柱子去掉,在这个位置上用钢丝烫空,用来穿过钢丝。舵机摇臂用圆的,具体操作自己想吧。
有刷电调我用的3s的锂电。手机gps测速,最快32km。
建议那兰博基尼lp-700来改,它的变速齿轮比较耐用,lp670的变速箱没玩多久,齿轮箱就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星辉 1 比14 兰博基尼lp-670吧,我改了好几辆了。
转向也是9g舵机,绝对够用。
马达是飞机上的370有 ...

能把玩具车折腾成这样,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一样
也是兰博基尼
但是我懒的改了

这个玩具本身自带差速器,从lp-700开始的车子,都是直齿轮差速,很耐用,我的lp-700已经开的轮胎磨穿了,后来套上去的自行车内胎都磨穿掉两套,还没有坏,只是转向的虚伪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把玩具车折腾成这样,佩服。

模型级别的车子外壳不精细,所以只好改玩具啦,还是很有乐趣,星辉的外壳做的非常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过一个14比例的玩具X5,不过是用标准舵机用热熔胶固定,你这9克舵机上上去能转弯吗···

动力就用原车的,估计改装完以后也不会超过1KG, 所以9G舵机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型级别的车子外壳不精细,所以只好改玩具啦,还是很有乐趣,星辉的外壳做的非常到位

的确 这玩具的外壳做的很不错 所以才有改它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星辉 1 比14 兰博基尼lp-670吧,我改了好几辆了。
转向也是9g舵机,绝对够用。
马达是飞机上的370有 ...

啥牌子忘了,估计也是星辉的,我很喜欢兰博基尼的外形。
我还有辆四驱的,不过很小,不太好改 所以改大的。
现在有了灵感了

网友:
借助于原来的转向咯  那根白色横杆上的那个洞  想办法和舵臂连接起来就好了咯

网友E:
给你些参考

网友F:
不知道什么车壳,但是按照我自己改的方法的话,建议如果舵机竖立安装的话选择位置B区,偏一点没关系,AB胶固定舵机后用加长舵机臂延伸到转向连杆上,用回形针上下连通就可以了。如果车头部空间不足需要将舵机卧下安装的话,建议选择A区,按照舵机尺寸再切割掉点下面的塑料件之后再AB胶固定舵机后,舵机臂与转向连杆互相垂直,
之后再用回形针弯折后连接舵机臂和转向连杆。

网友:
如果兰博基尼那样扁车头的车型的话,如果只是原车动力的话,买个直线舵机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什么车壳,但是按照我自己改的方法的话,建议如果舵机竖立安装的话选择位置B区,偏一点没关系,A ...

已经完成了 不过昨天把转向给撞坏了

网友:
你这个猛的,不过再改吧,挺好玩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