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旋翼机架如何消除共震,自己DIY的H形铝方管机架,两套动力三个机架都共震

楼主(2013-08-02):
求助!四旋翼机架如何消除共震,自己DIY的H形铝方管机架,两套动力三个机架都共震,机架电机都垫了红色圆形绝缘垫片
本想用自己DIY的H型机架硬挂卡片机拍摄,无奈有共震,拍出来的视屏第隔1秒左右就会出现重影,调了好久都解决不了,大家的机架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吗?
出现的话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两个星期了~~~~~~
下面是装过的机架图,都会发生共震,其中有两套动力:1、朗宇V2216 800KV 天行者20A   1147仿APC桨   3S 2200花牌电池
                                                                      2、恒力W4225   610KV   天行者 40A   1238仿APC桨  4S 5000 杂牌电池
V2216装在FY450 上震动大,同时共震严重

V2216装在小点的H形DIY架上,起飞后震动很小,但是共震严重

4225装在大H形DIY机架上,震动小,但是共震严重

网友:
帮顶,等待高手做答,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什么叫共震

网友:
是正品apc桨吗

网友:
上APC桨试试、

网友A:
如果桨没问题
想办法用4个螺丝固定就没事了

网友:
结构不行

楼主:
仿APC浆已经配平了,单个电机转动震动都不大,两个电机转动马上会出现共震~~~~~
共震就是第隔一个固定的时间发生一次大震动,不是一直震,我的机子就是第隔一秒左右共震一次
这个问题实在解决不了,难道好的成品机架不会共震???

网友B:
我个人感觉,你是diy的,精度不够,所谓精度不够个人认为是 4电机未真正在同一水平面,一个不共振,两个却就震了,拉力方向不一致……

网友C:
.一般来说四旋翼震动在80khz-160khz (数据来自大雨),一秒一次的震动只有1hz啊..还有就是共振主要是增加振幅,会改变频率吗?
楼主可能要从其他的角度研究一下,比如飞控,机架的刚性等等,另外电机下面垫软的东西可能起反作用

网友D:
鸡架的刚性不足,实在不行的话我有一个妙招,把其中一对桨换成另外品牌的聊或者换成不同尺寸的,电机转速不同了共振就能消除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桨没问题
想办法用4个螺丝固定就没事了

刚好没电机座~~~~~~只能用两颗固定,等我用3MM铝片做个电机座看看行得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感觉,你是diy的,精度不够,所谓精度不够个人认为是 4电机未真正在同一水平面,一个不共振,两个却就 ...

这个精度肯定不够,但我看别人自己DIY铝方管机架好像也没什么问题,挂狗飞行稳稳的,想不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四旋翼震动在80khz-160khz (数据来自大雨),一秒一次的震动只有1hz啊..还有就是共振主要是增加振幅 ...

V2216那个机架的刚度是够了,一秒只是大概的时间不一定准的,还有飞控也会影响产生共震吗?
现在是用MMC10,等明天NAZA V2到了我可以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好没电机座~~~~~~只能用两颗固定,等我用3MM铝片做个电机座看看行得通不

不是有两片横在两个电机中间的吗  直接在那里打洞连接即可   电机座固定螺丝不够也会产生共振的 我以前也diy过  总想着减轻重量  但是基本的东西还是不能省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鸡架的刚性不足,实在不行的话我有一个妙招,把其中一对桨换成另外品牌的聊或者换成不同尺寸的,电机转速不 ...

这个还真没试过,刚好买了两种桨,乾丰和仿APC,等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两片横在两个电机中间的吗  直接在那里打洞连接即可   电机座固定螺丝不够也会产生共振的 我以前也 ...

那个只是铝片,起加强作用,高度不同不能装到电机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只是铝片,起加强作用,高度不同不能装到电机那

加在上面  在原来装电机螺丝的位置加和铝片厚度一样的垫片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V2216那个机架的刚度是够了,一秒只是大概的时间不一定准的,还有飞控也会影响产生共震吗?
现在是用MMC ...

飞控的感度过高就会有震动,准确的说是晃动,但是都大于1hz,要是看得见怎么振的就好判断一点,把电机固定牢固,然后换v2再看看吧

网友:
"两套动力三个机架都共震",是用同一个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在上面  在原来装电机螺丝的位置加和铝片厚度一样的垫片  这样就可以了

还是用铝片做个电机座好点,刚好有比较宽的3MM铝片

楼主:
是用同一个飞控,因为只有这个MMC10,还过明天可以换NAZA看看有什么改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的感度过高就会有震动,准确的说是晃动,但是都大于1hz,要是看得见怎么振的就好判断一点,把电机固定 ...

明天用NAZA再折腾看看

网友:
我的也是这燕子

网友E:
我已经做了5个铝合金机架了,X8都有了,没发现共振呀。我的电机就是两颗螺丝硬固定的,也没发现问题。感觉楼主的机架比例不对,是长方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已经做了5个铝合金机架了,X8都有了,没发现共振呀。我的电机就是两颗螺丝硬固定的,也没发现问题。感觉楼 ...

H型机架不做成长方形的?难要做成正方形~~~求教做成正方形的好处~~~~~还有你是怎么做的啊,比例如何~~~~~

网友F:
8成是桨造成的,不是配平就行的,要动平衡好才行,2216推荐dji1045,便宜,回来自己配平扩孔,很好用,当然直接正品apc更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H型机架不做成长方形的?难要做成正方形~~~求教做成正方形的好处~~~~~还有你是怎么做的啊,比例如 ...

看我的帖子呀,好几个呢,其中一个带着出远门的四旋翼有两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我的帖子呀,好几个呢,其中一个带着出远门的四旋翼有两个视频

好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8成是桨造成的,不是配平就行的,要动平衡好才行,2216推荐dji1045,便宜,回来自己配平扩孔,很好用,当然直 ...

我看别人都用这些便宜的桨都没事.....又为省点¥¥,只买了仿的APC~~~~~~

网友G:
我自己做的铝架子,振动很小,硬挂相机没有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自己做的铝架子,振动很小,硬挂相机没有果冻

我的是H型的,没懂是不是这种比较容易产生共震
再问下你是用什么控来飞NAZA的,我用天8S一代,设置控制模式切换时,那个三档开关拨动时不对得准位置,应该怎么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