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像精灵这类的电动航模在高原地区能飞得起来吗?

楼主(2013-08-02):
不知有人试过吗?像精灵这类的电动航模在海拔3、4千米的高原地区能飞得起来吗?即使能飞,续航时间肯定也会大大缩短。不过很怀疑可能就起不来。那就白带去啦。另一个问题是在严寒冬季拍雪景的话,能行吗?数码相机一般在很低温度下都不好使,不过电动航模用电池都很狠,自身发热,若把散热孔封上,或许情况比数码相机要好?不知有模友尝试过吗?

网友:
飞起来没有问题,续航时间缩短。

网友:
没有任何问题,有人在拉萨飞过。

网友:
飞是能飞,只是续航时间会缩短很多,比如在上海2200电池能飞10分钟,到云南3000米海拔就只能飞7分钟并且电池发热会很厉害,所以在高原飞应该用c数大的电池比较好

楼主:
谢谢指教!能飞就好,多备几块电池吧。

网友A:
哈哈,不错,,,我的机架都有点大,而且不折叠的,,不方便带,,好想旅游带上这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不错,,,我的机架都有点大,而且不折叠的,,不方便带,,好想旅游带上这个呢

就是看上了精灵相对比较便于携带和好飞的特点。对于摄影而言,续航时间短影响不大,不像摄像那样追求长航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看上了精灵相对比较便于携带和好飞的特点。对于摄影而言,续航时间短影响不大,不像摄像那样追求长航 ...

确实,,每个机型有不同的用处,那些高载重的大多旋翼用来摄影航模摄影,时间也不长的,就是稳定,,我蛮想弄一个华科尔的那种迷你四旋翼,手机遥控和录制,携带还要方便,,巴掌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每个机型有不同的用处,那些高载重的大多旋翼用来摄影航模摄影,时间也不长的,就是稳定,,我蛮 ...

那种小四旋翼,好玩,便宜,抗摔。用来练手很好。但是超微的摄像头只有几十万像素,拍的相片清晰度差,没什么用的。

网友B:
我十号去青海准备带着精灵!今天用狗FPV测试不错,等我回来报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十号去青海准备带着精灵!今天用狗FPV测试不错,等我回来报告啊

敬候佳音!

网友C:
飞肯定没问题,就是精灵太小了,小心被吹跑温度对电池的影响很大,精灵这么小的电池还是慎重点,如果没有OSD的话,拍几张照片就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肯定没问题,就是精灵太小了,小心被吹跑温度对电池的影响很大,精灵这么小的电池还是慎重点,如 ...

谢谢指教!只要能飞起来就可以带上啦。怎么说俯拍风光与在地面上拍总不一样,多备几块电池而已。可能高原无风和风小的机会要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