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210冒烟了

楼主(2013-08-02):
小车210冒烟了,原因不详,近一个月没用今天开机空转看看,低速时没事,500以上开始冒烟,检查结果不是电路板的问题,电路板表面看不出问题,冒烟的地方好像是
电机
和轴的连接部挡住了看不着,现在放那晾着,这种情况不知模友们遇到过没有,继续用的话会不会烧电机和电路板,请知道的模友不吝赐教

网友A:
冒烟,可以肯定的是有地方温度高了,是不是电机内部有问题。再试下,仔细找找是 什么问题吧!

网友B:
天气太热
电机烧了

网友C:
电机烧天气太热

网友D:
还是找出原因再通电吧!我的210没电路板!

楼主:
刚才有试了一下,开始还是冒烟找不到具体位置,反复停机开机几次又试着提速居然不冒烟了,真是奇了怪了

网友E:
电机线圈受潮,跟制造时绝缘漆灌注不够或者绝缘漆质量不好有关,对这种电机长时间放置后再次使用要先烘干。

网友F:
油凝结了烧完了就不冒了。。。

网友G:
拆开检查下,

网友H:
电容,检查一下电容,这是D210的弱项,电容质量不怎样,我已经换过电容了

网友I:
是啊检查一下电容。。。。。。。。。。。。。。。。。。。。。

网友J:
没事,不影响功率就接着干

网友H:
D210电容保护壳是胶的,电火花一打就会变形击穿,还是看一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