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熄火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3-08-02):
近地面时切熄火,飞机会先往上跳一点再缓慢降落,确认了螺距曲线并没有变化
为什么动力输出停止了反而会升力变强了呢?

网友:
切熄火的曲线比没切的曲线高点吧

网友:
hold曲线设置问题。如果这个螺距曲线与传统的悬停模式曲线一致,那么在3D模式下悬停时切熄火飞机就会瞬间上跳;如果hold曲线与3D曲线一致,那么在悬停模式时切熄火就会突然下沉

楼主:
我用的是熄火,不带螺距曲线的,熄火后螺距不会变化,监视器已经确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熄火,不带螺距曲线的,熄火后螺距不会变化,监视器已经确认了

熄火不带螺距曲线??这个是怎么设置出来的?求解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熄火不带螺距曲线??这个是怎么设置出来的?求解啊

这兄台不要求解了。。。LZ对于熄火降落和油门锁定一直就没有弄懂,看来到现在都还一样。。。这样的状况讨论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熄火不带螺距曲线??这个是怎么设置出来的?求解啊

futaba,天地飞的熄火就是不带螺距的,锁定才带曲线
JR,华科尔的控没有熄火只有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兄台不要求解了。。。LZ对于熄火降落和油门锁定一直就没有弄懂,看来到现在都还一样。。。这样的状况讨 ...

你才不懂,到现在还是一样
阳台侠的视频都有这个现象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3623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5933
你去问他用的熄火还是锁定?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futaba,天地飞的熄火就是不带螺距的,锁定才带曲线
JR,华科尔的控没有熄火只有锁定

这样啊。那福控和TDF在切熄火的时候,螺距会是多少呢?是保持切熄火前的螺距吗?

网友:
我觉得切熄火不会跳,楼主你发个自己验证的视频看看嘛,别发别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futaba,天地飞的熄火就是不带螺距的,锁定才带曲线
JR,华科尔的控没有熄火只有锁定

天地飞的熄火就是不带螺距的,锁定才带曲线?

LZ不会设置吧?我的天8S切熄火也可以变化螺距曲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那福控和TDF在切熄火的时候,螺距会是多少呢?是保持切熄火前的螺距吗?

是的,会保持之前螺距曲线如果你想熄火后螺距跟着变换,就用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地飞的熄火就是不带螺距的,锁定才带曲线?

你的估计是锁定和熄火同时开启了,而且共用一个开关,这时候锁定优先就会带螺距,熄火里面的设置是无效的,天7是这样。天8应该也差不多
不想带螺距的话就开启熄火禁用锁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估计是锁定和熄火同时开启了,而且共用一个开关,这时候锁定优先就会带螺距,熄火里面的设置是无效的 ...

天7我也有,感觉天8S比它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