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油门推一半熄火,求助~

楼主(2013-08-02):
小松26CC汽油机,神龙260机架,810MM不对称桨,螺距-1 2 5 7 10。
不装大桨时一切正常,装上以后油门杆过不了中点,过了再一推就会熄火,声音很闷。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装了桨转速上不去看看是不是装了桨后什么地方磨到了吗(什么地方没装好)?

网友B:
还不是楼上的原因,急推几次油门就可以加到80%以上不熄火,但回到中点依然会憋死……

网友B:
现在就是油门中点熄火,其他位置包括油门中点以上都没事,会不会是发动机故障?

网友C:
继续调整油针

网友D:
副油针太富油了,鎖一點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副油针太富油了,鎖一點看看
拜托,汽油发动机只有高速油针和低速油针哦

网友E(2013-09-10):
高速油针富油!略降一点点就好了!

网友F:
查火花塞是否旋紧或漏气

网友G:
看情况像是负荷大了,可以设螺距-3,4,8.5,汽油机不需要10度这么大的螺距。
在油门中位熄火,主要是高速油针与低速油针衔接不好,也就是低速稍富了点油,高速稍贫了点油,可以试着调过渡平和点。

网友H:
推油的时候有手指头堵住点进气口,试着看有没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