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怎么设置450倒飞

楼主(2013-08-02):
如题  有固定翼3D基础  飞了2天电直  翻滚 悬停 都没什么问题了 现在想练习倒飞  我的控只能在收油门的时候会有个反推力用来翻滚 无法倒飞悬停
请问  是模拟上设置 还是控上设置  求老鸟指点
控是天地飞7  模拟是凤凰3

网友A:
倒飞不是靠设置的,靠练习的,两天时间就能瞎乱翻滚,我相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飞不是靠设置的,靠练习的,两天时间就能瞎乱翻滚,我相信的

其实倒飞就是反面悬停  反向打舵   以前一直玩固定翼的3D 条件反射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的现在的问题是 怎么设置反推力 就是怎么样让飞机倒飞悬停
我现在就只有在收油门的时候有一个反推力支持翻滚 无法持续太久 也就几秒的时候就没有反推力了

网友B:
3D开关都没开你就翻滚?是在模拟器上吧,要开3D开关才能倒飞悬停,我倒飞悬停练了一个星期了,真机才倒飞5电左右,加油吧,翻滚我只在模拟器练几十分钟,翻滚不难,倒飞悬停才难,

网友:
拿积分加好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开关都没开你就翻滚?是在模拟器上吧,要开3D开关才能倒飞悬停,我倒飞悬停练了一个星期了,真机 ...

我开了3D开关 还是没有反推力。。。。油门是0-100  不知道怎么设置0-负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了3D开关 还是没有反推力。。。。油门是0-100  不知道怎么设置0-负100

和我以前一样,明明开3D了,就是不能倒飞《模拟器》。你的油门曲线要设置,-100 《80  90  100》 +100中间可以选择。螺距曲线-100  0 +100.应该就这样了,希望能帮到你

补充下,是3D模式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楼主:
已经行了 找了个好心人教我设置起了 还是谢谢各位热心肠的抹油

网友:
真羡慕你们有时间玩

网友:
只有两种情况,其一,楼上已经说了,其二,要进行遥控器校准。估计你跳过了打3D开关这一步,我以前也犯过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