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耳机 的拾音器,或麦克风拾音器,能接图传 上,能听 ...
电脑耳机 的拾音器,或麦克风拾音器,能接图传 上,能听到声音吗?

楼主(2013-08-02):
同上....

网友A:
发射机自带有咪

网友B:
应该是不能的,需要接个放大器

网友C:
发射机自带mic的,多旋翼表示只能听见马达轰鸣声

网友D(2014-10-19):
同样的疑问。发射是带MIC的,接收端也能收到声音,问题是没什么意义,只能听到发射的风扇声音(如果没有风扇或许能听到动力马达的声音),所以想外接拾音器,该怎么处理?

网友E:
有些发射机只预留了mic焊点而没装mic,这类机器可以直接取用电脑耳机的拾音器,其实这东西就是mic。焊接时注意mic的正负极标识与发射机预留焊盘上的正负极丝印即可

网友F:
因图传而异。

网友G:
可以听BB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