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普及版起飞问题

楼主(2013-08-02):
配置飞越650+W4225+30A铂金+XA普及版+4000MA  4S .姿态模式起飞,如果不是手动修正一下是不可能慢慢推油门起飞?何解?(不修正会翻机)是感度???

网友:
LZ检查一下飞机重心。。在不在中心点上?

网友A:
1.07 固件优化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7 固件优化了这个问题。

赞一个~!

楼主:
已经是1.07固件的了,还是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不要慢给油,慢給油遇到阵风翻的概率比较高。我的也是这样。只能慢给油到30%后面还是必须弹射起飞,就是30~50%是直接快速给油。跟重心什么没关系,此时机机根本没离地不存在重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慢给油,慢給油必翻。我的也是这样。只能慢给油到30%后面还是必须弹射起飞,就是30~50%是直接快速给油。 ...

NAZA V2没这个现象!!

网友:
等待继续观察

楼主:
今天又试了一下零度的X4,起飞在默认参数下完全是垂直的,个人感觉3大控品牌中起飞最稳的了!!

网友C:
LZ是同一个机架试3种飞控吗???不是的话估计是LZ的飞机调试得不好了。。。SX起飞算很稳了。。。。或者是LZ的给油方式不对吧。。反正我的很稳。。。慢慢起飞。。很舒服。。

网友:
其实根本不用什么快速给油。。。。直接推到50%就果断了事了。。。我以前也是犹豫犹豫。。然后就向后翻了。。。然后LZ真的要看看飞机重心有没有搞错。。。会影响起飞稳定性的。。。。。起飞之后会一直往比较重那个地方飘出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同一个机架试3种飞控吗???不是的话估计是LZ的飞机调试得不好了。。。SX起飞算很稳了。。。。或者是L ...

同一个机架,什么也不动,就换了飞控!!

网友:
今天又试了一下零度的X4,起飞在默认参数下完全是垂直的,个人感觉3大控品牌中起飞最稳的了!!

1.07固件已经优化了这个  你试着慢慢起飞看一下  是翻还是平稳起 当然是在飞机调平的情况下! 在有倾斜角度的时候才会自动平衡了  刚推油的时候肯定是有一个点倾斜 在继续往上推的时候就会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7固件已经优化了这个  你试着慢慢起飞看一下  是翻还是平稳起 当然是在飞机调平的情况下! 在有倾斜角 ...

慢推会翻机!!!

网友:
最好上个视频更据说服力,一般来说飞机调平了 轻推油门是不会翻的  IMU安装是否是中心  如果别的飞控可以 SX应该不会变现这样的!还是看看安装和调试的过程!

网友:
哈哈,,还是我的兔子,,不管他怎么样,,完全就凭感觉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