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 v1解锁后没有推油门电机就转,

楼主(2013-08-02):
naza v1解锁后没有推油门电机就转,控用的是华科尔的DEVO10 ,求解,怎么设置解锁后,电机不转,推油门后才转,

网友A:
奇怪的要求,想不转就别解锁嘛。naza解锁电机就会怠速转,不给油三秒后会停,还得重新解锁。

网友:
楼主想达到什么目的?为什么需要推油门再转动?说说看

网友:
解鎖後自動會轉屬正常現象,因該沒辦法解鎖後不轉要不轉就不解鎖就好了,想問您為什麼?會有這需求

网友B:
V1旧固件,解锁电机就怠速转的,新固件要推到50%才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1旧固件,解锁电机就怠速转的,新固件要推到50%才转

新固件也是解锁就转的好吧,只是过50%才能逐渐加速起飞才对吧。

网友C:
玩NAZA到现在 都是解锁就转的。过50%才起飞,3.XX 以后的固件是50% 才明显加速,之前是会慢慢加速,但是不会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的要求,想不转就别解锁嘛。naza解锁电机就会怠速转,不给油三秒后会停,还得重新解锁。

兔二的就是解锁后推油门才转,这样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NAZA到现在 都是解锁就转的。过50%才起飞,3.XX 以后的固件是50% 才明显加速,之前是会慢慢加速,但是不会 ...

谢了,我还以为是我没调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兔二的就是解锁后推油门才转,这样安全点!

呵呵,是这样啊,我玩航模比较晚,没玩过兔子,只玩过maza,不好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固件也是解锁就转的好吧,只是过50%才能逐渐加速起飞才对吧。

新固件解锁是不转的,除非你的油门行程有问题。

网友:
解锁不转才是怪来

网友D:
解锁之后是怠速运行的,是正常的。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固件解锁是不转的,除非你的油门行程有问题。

严重怀疑你是怎么玩的。

网友:
油门怠速  你设置成推荐了  没关系  我觉得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严重怀疑你是怎么玩的。

别以为就你会玩,只有你的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解锁之后是怠速运行的,是正常的。

V2,解锁后电机不转,推到50%开始转,正常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V2,解锁后电机不转,推到50%开始转,正常不?

校准电调、摇杆行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校准电调、摇杆行程。

你们出的DJI 30A电调如何调油门行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们出的DJI 30A电调如何调油门行程?

DJI 30A 电调不能也无需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DJI 30A 电调不能也无需校准。

是呀,那为啥解锁电机是不转的呢? 要推到50%才转哦。

网友:
LZ多看说明书哦

网友:
maza  是什么啊?

网友:
貌似DJI家的多旋翼飞控都是这样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我还以为是我没调好呢,

不客气 ,这个设计有个好处,就是如果桨装反,或者是某个电机、电调有故障不至于一加油门就猛翻了。一开始我也不习惯。祝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