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007改无刷初步完成,还没下水

楼主(2013-08-02):
船体:FT007
尺寸:船长30CM,连舵35CM    船宽不足10CM,船高(不含船盖)4.5CM
电机:2040无刷电机,带水冷套装
电调:50A电调,带水冷
电池:7.4V  1300MA 20C   因船仓太小,装不了2200的
遥控:富斯FS GT2 2通道遥控,带接收器

原厂的舵机,桨,轴,电机座,风冷风扇不需要换,能用。。。水冷系统先不用,打算几试试船,看电机会不会很热才决定,因为加装水冷管的管路我拿不准怎么开洞,开在哪都是问题,船仓实在太小。。
问题来了:自己用大盆子装了盆水,放满水稍微试了下,意料中的超重了,船刚刚能浮起(水平面和白色那段船体齐平了)。我估计要真下水了,稍微有点浪 ,肯定不是翻船就是船头太重往水里钻了。。在水盆里也测试了,不能自翻了,船身太重。。有人有办法吗?我在想能不能在船头底下加块泡沫,防止船头钻水。再在船盖上加泡沫,防翻船。。求建议和办法啊。。。

网友:
电池重心这么高。。怎么自翻。。

网友A:
你这个真不行啊,改无刷还用原来的轴系,轴系很快就会死掉的,我改过7009和这船很像,他们都有一个问题 ,船尾自带一个角度很大的压水板,低速有用,但高速就会导致船很跳,一般的装船方法还真不合适,设备必须尽量后置,压在船尾,我2200  2S的电池就是放在船尾的,整船500G,可以实现自反。跑起来很暴力,不过太暴力结果沉了,是因为我下水之前就拍了照,先发帖了,被诅咒了吗?!好可怕!
            我看了你的下水照,明显船头太低,加上之前说的压水板,压头严重啊!我的装好之后,船尾是浸没的,船头翘起,你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真不行啊,改无刷还用原来的轴系,轴系很快就会死掉的,我改过7009和这船很像,他们都有一个问题,船 ...

电池如何放后面呢?后面根本没位啊。。。难道要改舵机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如何放后面呢?后面根本没位啊。。。难道要改舵机位置?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0607,你看咯,我的船已经是动过大手术的了,面目全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真不行啊,改无刷还用原来的轴系,轴系很快就会死掉的,我改过7009和这船很像,他们都有一个问题,船 ...

市面上的轴都好长,难道又要改电机的位置?还是把舵片改到一边,轴从船尾延长一点?

网友A:
额,我的已经沉了,细节图片没办法拍给你,但我帖子里的三张图片还是有点内容的,你仔细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我的已经沉了,细节图片没办法拍给你,但我帖子里的三张图片还是有点内容的,你仔细看,谢谢。

看来我这船也玩不了太久,等沉了再换船了。。

网友:
船对不起你的动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这船也玩不了太久,等沉了再换船了。。

不要太灰心,我的沉了是因为配置太暴力了,而且我当时好像是船盖扣子没弄好,千万不要灰心,要做就好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太灰心,我的沉了是因为配置太暴力了,而且我当时好像是船盖扣子没弄好,千万不要灰心,要做就好好做 ...

好,谢谢你。。我尽力完善一下

网友:
原装铜管和塑料轴联,哪能经受的起无刷的摧残~
真心想说——那么点小船,折腾它干嘛

网友B:
帮顶我也在改,2030电机4000KV。
铜轴套改连轴器后震动很大(主要是连轴器只有单边顶丝,很难调节),打算上3mm的带轴承轴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我也在改,2030电机4000KV。
铜轴套改连轴器后震动很大(主要是连轴器只有单边顶丝,很难调节),打算 ...

我也改过连轴器,事实震动很大,所以我用回原厂的。。。看能不能扛住了

网友:
终于等到你的帖子了!连轴器你把那两个拨杆剪掉之后用一小结一样直径的铁丝,在球头上转一个孔把铁丝穿进去就可以了,要用加紧的那个型号的转头,你把电调和接收机塞到电机的两边,舵机你要换好一点的塑料或者金属舵机,原厂的舵机我现在用的舵量有点小。铜轴套在跑20块电池之后要重新做密封,不然等转水之后你就悲剧了,今天我的船撞了,小船撞大船,回来开舱一半的水啊~心疼的!还有就是这船的舱盖密封圈有点问题,封不住!你要自己用泡沫双面胶封一圈才行,你这样开盖之后接缝之间要用502抹一圈胶,如果可以和我QQ上聊吧~2239589045

网友:
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还水冷根本用不着 看看我的 450的电机电调 无水冷7分钟 电机电调温的

网友:
我和朋友一起做了两条 一起玩时 他把我的盖子撞掉了 沉了

网友:
据说月底FT007出45cm的了,不知道实物效果如何

网友C:
楼主求视频哦! 你水冷电机和水冷电调,还用原装方向舵。那你是在那里进水的? 要是加水冷管就得换个吸水舵上去,就不用开洞那么麻烦了! 我也有一个FT007的船壳,我在弄浆和电机,还有水冷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