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推荐飞控。

楼主(2013-08-02):
大家好,我是一个在读研究生,最近在开发一个项目。是关于四旋翼飞行器的。需要通过电脑通过无线与飞控通信,然后电脑接收飞行器当前的姿态数据。请问有没有具有类似功能的飞控啊?主要设想是:1、通过电脑将信号利用无线(不一定是WIFI,也可以是其他的,我们实验室主要是利用无线串口模块)将数据发送给飞控。2、飞控接收到数据后,做出相应的动作反应,比如电机启动等。3、飞控实时的将当前飞行器姿态数据发送到计算机上。总的来说就是摆脱了遥控器的束缚,同时还能看到飞行器的相关数据。请各位大侠,知道具有类似或相近功能的飞控的,告诉下我。整个项目就差这里了。先谢谢大家了。也可以加我QQ451290891.

网友A:
楼主是想找个有类似功能的飞控,然后山寨一个吗?

网友B:
一看就是电子工程学科的,是毕业设计吗?推荐APM,开源,而且是avr主控,学过51吧,过渡avr很快的,再一个,APM本身就有地面站,你可以参考下,论坛里有源码,自己看吧,而且APM资源很多,GPS啊,气压计啊,电子罗盘啊,陀螺仪就不说了,飞控必备的……而且APM提供了I2c接口,搞通讯方便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想找个有类似功能的飞控,然后山寨一个吗?

不是,它至少整个项目里面的一个部分而已。我只是用它来控制飞机并获得飞机当前姿态数据

网友C:
APM,别自己设计了,已经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电子工程学科的,是毕业设计吗?推荐APM,开源,而且是avr主控,学过51吧,过渡avr很快的,再一个, ...

恩,就是学电子的。是和毕业设计有关的一个项目。自己实验室做的陀螺仪数据不是很好,而且缺少控制算法。所以想找一个飞控来获取飞行器姿态数据。非常感谢你了啊。我去看看相关资料。发愁很长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别自己设计了,已经有了。

好的。谢谢了。具体能推荐几个型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了。具体能推荐几个型号吗?

APM就是APM,没啥型号,但是根据固件版本号不同而有些细微不同,最新固件3.01吧,要用新版的硬件,你是搞电子的,我推荐自己去网上找电路图,自己做板子吧,锻炼动手能力,当然,双层板还要做陈孔而且基本是贴片不太好搞,看你实验室规模了,我学电子那会儿,也就能做个双面板,沉孔都不好搞……更别提SMD了

网友D:
哈哈我做过labview无线控制的,不过是单向传输,没有数据回传给上位机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就是APM,没啥型号,但是根据固件版本号不同而有些细微不同,最新固件3.01吧,要用新版的硬件,你是搞 ...

深有同感啊。非常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做过labview无线控制的,不过是单向传输,没有数据回传给上位机的功能

你好现在我就是这里卡住了。首先得问题就是通过无线控制。大多就是通过遥控控制。现在自己也希望用labview或其他的方式通过计算机控制,拜托遥控。你能详细介绍下当初你是怎么实现了的吗?能提供下思路吗?谢谢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我就是这里卡住了。首先得问题就是通过无线控制。大多就是通过遥控控制。现在自己也希望用labvie ...

我用的NI板卡产生的遥控信号,板卡极贵,我也是借的,所以基本没有实用价值
遥控器其实就是PWM信号,电脑写一个和遥控器一样的可变PWM信号的程序,用板卡输出加载到高频头上,飞机上面的接收机不用改,接受到的信号就跟用遥控器控制一样 的
我觉得你还是看看APM飞控吧,那个是AVR单片机成本还低点,而且带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NI板卡产生的遥控信号,板卡极贵,我也是借的,所以基本没有实用价值
遥控器其实就是PWM信号,电脑 ...

谢谢了啊。你的建议非常好哦。现在主要是搭建的地面站和飞机通信方式的问题。这里卡了很久了,要不就是硬件选取,要不就是不知道怎样通信。如果购买现成的地面站,就和项目不能兼容了。项目里需要用计算机控制飞行器,并获得姿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就是APM,没啥型号,但是根据固件版本号不同而有些细微不同,最新固件3.01吧,要用新版的硬件,你是搞 ...

你好还有个问题。地面站软件只有那种特定的吗?有没有通过数传模块接收数据,然后下位机读取的。不要用那种特定的地面站软件,因为我没办法从那个软件里面读取到数据啊

网友:
你的要求,目前市场上只有APM的飞控才能满足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兔子不错

哎。当你了解APM3.01功能以后,再把APM和兔2做一个对比的话,无论是价格,自稳能力,还有功能对比。你就会立刻想把兔子出掉或者封灰了。因为APM的功能比兔子强的不是一个档次啊,如果用车比如的话,就像悍马和夏利比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还有个问题。地面站软件只有那种特定的吗?有没有通过数传模块接收数据,然后下位机读取的。不要用那 ...

先学习MVlink协议吧,APM就是依据这个协议,在无人机板块又翻译好的mvlink协议资料,懂了这个协议,再会点C++你就可以自己写地面站程序了,再一个,APM本来就可以用数传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学习MVlink协议吧,APM就是依据这个协议,在无人机板块又翻译好的mvlink协议资料,懂了这个协议,再会点 ...

谢谢你这几天的解答。你说的那些我大概懂,我现在就是要根据我的需求选板子,所以想详细了解一些板子的具体工作模式。尤其我看有的APM2.5的有数传接口,但是这个数传接口到底是走的串口呢,还是其他什么的,查了半天也没人说清楚哦。如果是串口模式,是不是必须使用它们配套的数传模块还是如果不考虑距离的情况下,使用我们实验室的普通的无线串口也是可以的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几天的解答。你说的那些我大概懂,我现在就是要根据我的需求选板子,所以想详细了解一些板子的具 ...

是的 TTL串口 默认波特率584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 TTL串口 默认波特率58400

非常感谢你啊。解决了我的大问题。这一块我平时也没有接触到。嘿嘿。希望你能加下我QQ451290891.能多给些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几天的解答。你说的那些我大概懂,我现在就是要根据我的需求选板子,所以想详细了解一些板子的具 ...

去无人机板块看看吧,那里有好多在做APM的地面站软件,和他们多学学你会得到你想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想找个有类似功能的飞控,然后山寨一个吗?

专业人士用开源控

网友G:
玩这个必须有电子基础才行哦

网友:
真是高手在民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玩这个必须有电子基础才行哦

恩,正好我是搞电子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无人机板块看看吧,那里有好多在做APM的地面站软件,和他们多学学你会得到你想要的

超级感谢你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级感谢你哦

不客气

网友:
回传的数据用osd搞定,电脑和飞行器之间的通信不难,就是电脑彻底代替遥控,似乎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