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锂聚合物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3-08-03):
请教锂聚合物电池3S 2200mA 25C\30C,充电电流4.5A可以经常使用吗?知道的请赐教!

网友A:
不行,只能4.2伏,并且要尽快用,保存3.8~3.85伏。

网友B:
过充了,聚合物锂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为4.2V

网友:
4.2不要超过4.3啊。充电器的截止电压都是4.2呢。

网友C:
锂电池最怕的是过充和过放。严重影响电池寿命的。

网友:
肯定过充了

网友:
不按使用规定,电池会报废的。

网友D:
我从来没有到过4.5,冲死到4.2.

网友E:
短时间快冲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只能4.2伏,并且要尽快用,保存3.8~3.85伏。

我问错了,是充电电流,平时是1.5A,现在用4.5A,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短时间快冲应该可以

我问错了,是充电电流,平时是1.5A,现在用4.5A,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从来没有到过4.5,冲死到4.2.

我问错了,是充电电流,平时是1.5A,现在用4.5A,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最怕的是过充和过放。严重影响电池寿命的。

我问错了,是充电电流,平时是1.5A,现在用4.5A,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充了,聚合物锂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为4.2V

我问错了,是充电电流,平时是1.5A,现在用4.5A,这样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问错了,是充电电流,平时是1.5A,现在用4.5A,这样可以吗?

这个要看电池的C数,一般电池上会标示。设电池可以5C充电,电池标示容量为2000ma (2A),则电池的最大充电电流为10A。但建议不急的话还是0.5~1C充电。如果电池没标的话一般以1C充电

PS: LZ这个问题随便在论坛找一下都有答案

网友C:
4.5A充也可以,外场应急用。最好是低电流充电。我用的一般是1A充电,外场一般是3A,但要考虑电源功率和平衡头线的电流承受能力。我的用的UNA-6需注意这点,充电时经平衡头充电的。B6和其他串充耐大电流充电能力强些。因电流经过的是电池的正极和负极,平衡头起平衡电压作用,是小电流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A充也可以,外场应急用。最好是低电流充电。我用的一般是1A充电,外场一般是3A,但要考虑电源功率和平衡 ...

好的,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电池的C数,一般电池上会标示。设电池可以5C充电,电池标示容量为2000ma (2A),则电池的最大充电 ...

多谢指教

网友:
平时冲到4.22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错了,是充电电流,平时是1.5A,现在用4.5A,这样可以吗?

看c数,2200的20c 的可以到4.4A.25c的可以

网友F:
你这话问的,着了不少好心人一通瞎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话问的,着了不少好心人一通瞎答!

不好意思

网友G:
看你电池参数,只要允许2c以上,4.5a充电都没问题的。至于前面别人说得什么尽量不要,要小电流充电。纯粹是害你。最好的充电方式是外场充电后,放置几分钟立刻使用。锂电池的确最怕过冲和过放,但是大电流放电对大电流充电对电池的影响要大的多。如果你考虑电池寿命最好是0.5c充电0.5c放电,只是在模型上只是不可能的,放电一般至少20c以上。那种1c长时间充电,对电池隔膜压力一点不会来的小。反而还是在允许的电流范围内大电流充电,稍微放置后立刻使用,使用后立刻保持在存储容量上,对电池的损耗反而小。有时候经验未必是正确的。至今还有人把镍镉电池的彻底充放当作锂电池的规律,同样,小电流长时间充电对模型电池的寿命增加几乎没有,除非小电流放电。当然这些前提是你的电池参数正确,没有虚标。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你电池参数,只要允许2c以上,4.5a充电都没问题的。至于前面别人说得什么尽量不要,要小电流充电。纯粹是 ...

据理而说,应该如此。看来不少人是被误传误导了,不敢大电流充电,反而经常不能充得很充实,影响使用。

网友:
1C充电,也就是最大不超2.2A,实际人不在充为了安全一般不超过2.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