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d10控和g6模拟器的兄弟来看一下。

楼主(2013-08-03):
刚入了d10控,选了一个模型,什么参数都没有改,连入g6后发现通道映射哪里俯仰和横滚两个通道是反的,这个倒是好解决,对挑一下就是。但是第六通道出现一个问题,貌似是螺距通道吧。和油门通道默认就是混控的(从控上发来的信号就是混控的。)问题是第六通道它不挨底也不到头啊。两头都留着一小段到不了。油门倒是正常的。你们的控连上g6是不是这样。先前以为是校正的问题,控也校正了,在g6里也校正了,各个通道也正常,就是地六通道左右两边都到不了头。但是在凤凰模拟器里一切都正常,没有这个行程到不了头的现象。

网友A:
调一下螺距曲线,在G6里面调,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一下螺距曲线,在G6里面调,看图:

谢谢兄弟。但是应该不对,不是这种性质。你给的这张图是针对某一特定飞机的飞行参数。而我碰到的问题是在控或者软件的问题上,是在通道映射上就不正常。也就是控发射信号给模拟器这个阶段的问题。诺:你看。这是摇杆打到最下面时的情况,这时油门3通道是到底的。在控上我看遍了所有的参数都是100%舵量或者是行程之类的参数,没有动过任何的参数。出厂原始设置。在凤凰里没有这个情况。

楼主:
凤凰里面3,6通道就是完全同步的。g6他娘的就不同步。什么问题这是。应该不是控的事情。

楼主:
沉了?自己顶一下。希望更多人看到。有没有人和我一样情况。

网友B:
我的G6倒是油门螺距都是一致的。。然后那个7通道开关也找到咋回事了 设置在家里的电脑上呢 我忘记了 这个6通道螺距好像跟螺距曲线是不是有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G6倒是油门螺距都是一致的。。然后那个7通道开关也找到咋回事了 设置在家里的电脑上呢 我忘记了 这个6通 ...

我也找不到,我这几天仔细看了一下。我的狗是16合一的那种狗,可以激活g6,但是不能升级的那种。当把开关拨到g6的那档后,windows的控制面板不是有个游戏控制器吗?那个是专门管理游戏手柄用的,在那个里面会有个新的游戏手柄出现,名称和狗的名字一样,在校正的时候就出现左右不打边的现象,但是校正完成后(在xp里校正,不是g6里)在测试页面里就一致了,同上同退。也就是说,当拨到这个档位后,狗会虚拟一个控制手柄出来用以和xp通讯。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你说的7通道开关找不到我想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控里没开启,另一种就是狗虚拟的这个开关控上根本就没有。映射关系上就没有。所以在g6里也找不到。我的这个不同步的问题估计就是狗的原因造成的。当拨到凤凰那档后,就没有游戏控制器虚拟出来了,也许凤凰和g6的通讯方式不同。凤凰直接和控通讯,不通过xp进行中转了。所以没有问题。控里我看有个舵机监视器也是完全同步,非常正常。没有xp软件映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