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450 8字 航线 飞行

楼主(2013-08-03):
新手飞的 技术菜  勿笑啊  刚开始画面有点晃  我4岁的女儿硬是要帮我拍  ,后来换人拍的就不晃了
终于 爽飞了

网友:
不错嘛。注意安全!

网友A:
飞行得不错嘛,我在草地上炸了几次,有阴影了。

网友:
不过,用悬停模式飞航线不好控制,切到航线模式或者特技模式,在相对稳定的高转速下控制螺距,动作会更加“稳准狠”。当然,新手先不用追求“狠”

网友B:
尾巴没控制好,两个圈直径不一样,多练习吧

网友:
八错 八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巴没控制好,两个圈直径不一样,多练习吧

恩   正在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得不错嘛,我在草地上炸了几次,有阴影了。

啊  03 年的老模友了       一般刚开始飞 慢慢的 绕圈飞机倾斜度不要过大  熟练几圈在慢慢飞快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不过,用悬停模式飞航线不好控制,切到航线模式或者特技模式,在相对稳定的高转速下控制螺距,动 ...

航线模式或者特技模式 ??   我控里就用一个普通模式  我觉得这样也够了 ,多练习会飞的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羡慕啊,

慢慢来 你也可以飞的好的

网友E:
是啊!飞航线的时候适当提高点转速会更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  03 年的老模友了       一般刚开始飞 慢慢的 绕圈飞机倾斜度不要过大  熟练几圈在慢慢飞快就 ...

先要从慢练,把慢速练好,快不是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啊!飞航线的时候适当提高点转速会更稳的

我为了省点  转速调的很低的  风大的时候 有点会上下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要从慢练,把慢速练好,快不是目的

说的很对 赞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为了省点  转速调的很低的  风大的时候 有点会上下飘。

我以前和你有同样的想法,为了省电把转速调得很低,后来发现这样不太好。转速太低了稳定性差,特别是会影响锁尾效果。现在设定普通模式2600转,3D模式2900转,感觉可以练习正倒飞的基本动作,飞6分半,不能再低了。另外提醒楼主,风大的时候用普通模式容易炸机,因为一旦遇到上升气流飞机下不来,又不能过分拉油门杆,如果油门杆拉到底转速就没了,飞机就不受控制了,只能采取转方向推升降杆往下扎,这种情况就像在飞四通机,很难受。所以还是要设定一套航线曲线(一般的控上都可以设置至少两种曲线模式,利用模式开关进行切换),起码拉副螺距时转速要保持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和你有同样的想法,为了省电把转速调得很低,后来发现这样不太好。转速太低了稳定性差,特别是会影 ...

恩 你说的对 转速慢 锁尾效果不好  我是调到最低的  刚可以锁尾  。为了追求长时间飞行   一个电可以飞 7--8分钟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和你有同样的想法,为了省电把转速调得很低,后来发现这样不太好。转速太低了稳定性差,特别是会影 ...

具体细设置我也不怎么会,接触直升机就几个月的时间,还有很多不懂。风大时往下拉就掉的有点厉害 ,然后油门又要赶紧往上。 无风情况下到是飞的很正常。。  其他模式就不换啦 。我不飞3D ,只玩航线 或以后航模摄影。嘿嘿,不折腾啦 ,飞的时候最好飞机不要出现什么故障 。

网友:
手机!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