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测试F450悬停时间

楼主(2013-08-03):
第三次飞
F450
朗宇2212 980KV
1045碳桨
狮子 3S 5200
NAZA-M Lite+GPS
估计2-3级风
加自制RGB夜航灯组和电压计
起飞重量1463g

调参顺便计下悬停时间
算上线损10.53V报警 16分10秒闪灯报警

网友A:
如果你加上云台相机图传,最多飞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加上云台相机图传,最多飞8分钟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4670
云台DIY的 8.6g

200mW山寨小图传 39g       耗电100mA
700线摄像头一只 50.9g       耗电70mA
穷人OSD 41g                   估计50-100mA
~= 250mA 影响也不大

加上杂七杂八的线估计在3-5g左右 多140g 应该不会少那么多吧-0- 估计还是能飞个12-13分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4670
云台DIY的 8.6g

看出来了,你这是偷 窥用的飞机

网友B:
1463G,最多飞10分钟

楼主:
今天飞的时候 接个电话 估计碰到油门了 掉下来 接电话沒注意 从70多米掉到差不多最后10米左右才发现 油门推到顶 结果还是炸了 最后一瞬间刚好飞控把机子平衡住 最终损失脚架一只 接收机外売都飞出来了(装回去好了) 电子设备全沒坏 算RP好吧=_=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63G,最多飞10分钟

不只10分钟吧

网友:
没任何载重。。3s5100 也就18分钟悬停

网友:
这个完全相信。

网友C:
給樓主參考~
總重約1850g飛行時間約為8分鐘左右~ 如果是新電池可10分鐘左右
配置
1、大疆 DJI 風火輪 F450
2、DJI原裝電機KV920X4
3、DJI原裝電調30A X4
4、NAZA 飛控
5、NAZA GPS 模組
6、GoPro3
7、fpv 攝像頭 索尼高清監控700線CCD板 百萬鏡頭迷你航模osd攝像機
8、 5.8G 500mW 無線影音傳輸
9、5.8G FPV 圖傳 專用高效率 全向蘑菇(花瓣/三葉草)天線
10、Skylark Tiny OSD (蜂雀3)
11、DJI F450多功能減震高腳架
12、輕量化多軸飛行器航模摄影雙軸增穩雲台
13、LION 11.1V 5200MAH 30C
14、1-8S鋰電池電壓低壓報警保護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給樓主參考~
總重約1850g飛行時間約為8分鐘左右~ 如果是新電池可10分鐘左右
配置

这配置能保持到1850g不容易啊。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給樓主參考~
總重約1850g飛行時間約為8分鐘左右~ 如果是新電池可10分鐘左右
配置

重量不错
我还有台起飞重2450g的 刚组好未测试
X650机架
NAZA V2+GPS+iOSD+AVL58
48-22 KV570电机
APC 1238
1973云台
NEX-5R相机
4S 5300mAh

店家说能飞15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量不错
我还有台起飞重2450g的 刚组好未测试
X650机架

測試完畢請po上來分享一下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