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貌似superx没有低电保护??

楼主(2013-08-03):
看了说明书,貌似没这个功能?

在没有osd和电压回传的情况下,貌似只有自己掐时间?

网友:
飞控的低压保护功能,是非常糟糕的功能。对门家的产品里有,但是,但凡有点经验的模友,都不会轻易用此功能。
原因主要有:
1. 快门油门变化(如快速爬升),电压下降迅速,有可能触发保护功能,令飞行器当场自动降落或返航降落;而事实上,这并不是我们希望得到的结果。
2. 用户依赖于这个功能,不养成计时飞行的习惯,会更大程度的飞到低压保护才停飞,或将造成各种不可预料的自动降落或自动返航,均可产生一定程度的危险。(比如你的电池余量并不足以支持返航距离,有可能飞行器就在返航途中坠毁了,而刚好坠毁的地方下面有台车或有群人……这都是十分可怕的后果。)

少用自动功能,养成安装电量报警器、并计时飞行才是最靠谱的做法。
当然OSD上显示的电压也可作为一种辅助措施。

网友:
买个飞越的声音告警器就可以了。不要去设置楼上已经说明坏处了。

网友:
偶是双重保护 1 倒计时秒表……提早5分钟提醒,提早返回。 2  BB响 顺利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