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玉兔飞控起飞向后倒。。。

楼主(2013-08-03):
飞机起飞还未离地,就向后倒了,全部是按照视频和说明书设置的啊,哪里出问题了吗?谢谢各位

网友A:
我的也是,不过不是很严重,开启空中水平微调就调回来了

网友B:
水平较好没?电机有没插错?慢慢检查

网友C:
先确认电机顺序,转向,再看桨安装方向,起飞前校好水平

网友D:
水平校准 兔 子要求搞 折腾人 耐 心校吧

楼主:
电机没有插错,重新调起飞向后倒还有,但轻微了点,新的问题来了,打左右方向时,飞机居然也会抬头向后倒。。。。

网友E:
校准水平!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