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飞起来啦

楼主(2013-08-03):
我的450机架的四旋翼已经飞的很爽了,对它的折叠方式很满意,这些天上海大热,不适合户外活动,就做了个X8,正好有848228只碳浆,以及一只naza V1据说升级后支持8轴的。重新买了电调(原来的电调不支持4s电池)和44s5200的电源。
机架照样是折叠的,加强了结构,保证有较好的机械强度和反复折叠时的一致性、可靠性。
这次费事是在布线、飞控调整上,机架倒是很省事。仅布线就反复了几次,飞控升级又折腾了两天,安装方式也变化了一些,最终飞上天了!
450折叠机架
全套设备可装入一个箱子
450设备的飞行
X8调试状态
调试状态
准备飞了,先装的1248塑料浆,飞好了再上碳浆
已经飞了几个起落了,还在激活电池
起飞重量2700g,一块电池可以飞6分钟,做好并联准备了。没带云台图传等负载,都买好了,等这架飞机飞出来就装
飞的很稳很稳,参数完全不同于4旋翼。
折腾的挺爽的!

网友:
帮顶,楼主好动手能力啊,学习了

网友:
好像还可以当凳子坐哦。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顶!

网友A:
电机太好了没必要

网友B:
双桨,看起来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太好了没必要

是呀,朋友说你想带啥?带狗和微单用不着那么大的动力,可我正好有8只4822,存量盘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桨,看起来更稳定

我也有这个感觉,但感度调整不同于四旋翼,要大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这个感觉,但感度调整不同于四旋翼,要大的多

毕竟这是个新产物,不能和普通多旋翼飞行器比啊

网友A:
好像没地方挂单反

网友C:
x8是不是更稳一点啊?

网友D:
老高,你的电池多大容量,飞6分钟比四旋翼飞行时间低很多了吧,你感觉比常规四旋翼或者八旋翼效率低了多少?还有测试过停一个电机,是否能安全降落吗

网友E:
感觉这样上下浆的,不如均匀分布的八旋翼升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地方挂单反

确实有点,下面的浆会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高,你的电池多大容量,飞6分钟比四旋翼飞行时间低很多了吧,你感觉比常规四旋翼或者八旋翼效率低了多少? ...

4s5200,感觉电池还没激活,飞一次能充进去2000多,还要飞几个起落才能知道,肯定比四旋翼费电,重量在那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x8是不是更稳一点啊?

没飞过平铺八旋翼的,但这个已经很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样上下浆的,不如均匀分布的八旋翼升力大

是的,有人说过效率低20%。我是也信也不信,看卡28不是飞的挺好

网友F:
诶,飞6分钟好像短了点,不如搞个6旋翼滞空时间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诶,飞6分钟好像短了点,不如搞个6旋翼滞空时间长点。

1是电池还没激活,要飞几个起落才知道,2是这种折叠方式不适合6旋翼,3是我本就是做着玩玩,不求长航时。如果飞够了把下层电机拆了就是四旋翼了。

网友:
挺漂亮的机架。

网友D:
引用 楼主:
1是电池还没激活,要飞几个起落才知道,2是这种折叠方式不适合6旋翼,3是我本就是做着玩玩,不求长航时。 ...

我的四旋翼八桨的板子加工好了,可是电机座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四旋翼八桨的板子加工好了,可是电机座没好。

四旋翼八浆?这是什么?X8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四旋翼八浆?这是什么?X8吗

对啊,X8,225电机,起飞重量预计36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啊,X8,225电机,起飞重量预计3600克

我现在不带云台起飞重量2700g,5200电池,估计电池全部激活后飞行时间会长一些,准备并联电池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不带云台起飞重量2700g,5200电池,估计电池全部激活后飞行时间会长一些,准备并联电池试试。

你可以试试增加2个电机的距离,可以增加点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试试增加2个电机的距离,可以增加点效率

哦,我为了增加距离特地加了两个12mm的铝合金方管,这样就有36mm的方管、4mm的玻纤板、两个4822的厚度,再增加不知会怎样。我打算飞十几个起落后换13寸碳浆试试

网友D:
那应该差不多了,铝管就是电机固定头疼,不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应该差不多了,铝管就是电机固定头疼,不牢固

我明天拍个细节给你,用好螺丝,相当牢固的,我是12.9规格的3mm螺丝,将三根铝管结合成一体,肯定很结实,704、螺丝胶都用了。

网友:
努力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
据说,双桨的,上大下小,效率要高一些,有专业应用也是这样的配置,不妨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据说,双桨的,上大下小,效率要高一些,有专业应用也是这样的配置,不妨一试

哦,那我倒要试试,谢谢了

网友:
6分钟短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据说,双桨的,上大下小,效率要高一些,有专业应用也是这样的配置,不妨一试

上大下小是螺距还是桨直径?如果上面,比如1238下面1260桨是否可以增加效率?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上大下小是螺距还是桨直径?如果上面,比如1238下面1260桨是否可以增加效率?

直径,上1238,下1147

网友:
新手学习,先定后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径,上1238,下1147

这样不会自璇吗?下层浆小了,和上层浆之间会有转速差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不会自璇吗?下层浆小了,和上层浆之间会有转速差吗?

对呀,桨直径不同,扭力也就不同了,(不过桨螺距不同,扭力也有点差别的哦)哎,怎么增加效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呀,桨直径不同,扭力也就不同了,(不过桨螺距不同,扭力也有点差别的哦)哎,怎么增加效率呢

我已经换碳浆了,全部起飞重量3200g,4s5000的电池轻松飞7分钟,3.7v落地。X8的感觉是轻松自如,带狗云台跟玩似的,完全不同于4旋翼的克克计较。正在上传图像,今晚会发帖子的。就等老弟的X8上天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换碳浆了,全部起飞重量3200g,4s5000的电池轻松飞7分钟,3.7v落地。X8的感觉是轻松自如,带狗云台 ...

哎,老高哇,中心板好了,可是8个电机座没加工好,我靠,找人帮个忙真麻烦啊,不过也快了,3200克?怎么这么重啊?我算了下我的X8带4S10400毫安电池也就3600多克啊。你是啥配置哦?

网友H:
准备;XXD 2212/980KV,   做 X4---八电机。     不带电池准备控制在 1300克。  Y线并联电调,插一个通道,2电机,     4个通道 8电机。     8个2212.飞2100克重量,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老高哇,中心板好了,可是8个电机座没加工好,我靠,找人帮个忙真麻烦啊,不过也快了,3200克?怎么这 ...

3200g还算重呀,这次我机架不讲究减重了,结构最重要,结实且可折叠时我的目标,8个电机加电池就快1500g了,飞跃的狗云台很不错,果冻等一概没有,只是下层浆会影响云台的视线,安装位置要靠下一点,视频上传太费劲了,优酷无法分段传的,传到70%死机了,还要重新传,已经折腾4次了,还没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准备;XXD 2212/980KV,   做 X4---八电机。     不带电池准备控制在 1300克。  Y线并联电调,插一个通道, ...

这电机没用过,不知道怎样,我用4006和4822都不错。X4结构简单,动力十足。Y线并联电调是一定的,线要用的粗一点。

网友:
很牛B的样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电机没用过,不知道怎样,我用4006和4822都不错。X4结构简单,动力十足。Y线并联电调是一定的,线要用的 ...

上下的电调电源线是2根并联一根到总电源的是吗?

网友I:
楼主请教下 NAZA V1 支持8旋翼吗 需要升级LED 和PMU吗?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请教下 NAZA V1 支持8旋翼吗 需要升级LED 和PMU吗? 谢谢指教`

我就是V1升级的,需升级到最新的·1版本,其它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下的电调电源线是2根并联一根到总电源的是吗?

我是H型机架,每边有三个Y了,先是总电源往两边分,然后再分到两个机臂上,最后再分到两个电调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高,你的电池多大容量,飞6分钟比四旋翼飞行时间低很多了吧,你感觉比常规四旋翼或者八旋翼效率低了多少?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6692&extra=page%3D1
看我新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