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650机臂空中断裂,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3-08-03):
如题。有没有和我一样的,两天两次实在是叫人崩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3902&extra=page%3D1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2527&extra=page%3D2

配置是x650pro,naza v1 双天4010 880kv apc1147 DJI30a电调 3s6200mha。起飞重量克称1991,不到2000克。起飞一切正常.在左旋转后三号机臂断裂.起飞后30秒空中断裂.

网友A:
肯定是管子质量问题 ,你没有看见从中心板根部断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管子质量问题 ,你没有看见从中心板根部断的吗?

看到了。。。怎么解决。是个案还是大家都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了。。。怎么解决。是个案还是大家都有啊?

属于个案,空中射浆都很多。安装时需要注意不要过于太紧,导致管子有点变形。在加上电机受力很容易出现此现象。
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属于个案,空中射浆都很多。安装时需要注意不要过于太紧,导致管子有点变形。在加上电机受力很容易出现此 ...

好的,我买了一套碳管,这次我注意一下看看会不会在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还以为是没上龟盖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买了一套碳管,这次我注意一下看看会不会在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还以为是没上龟盖的原因。

龟盖只是饰品,可以无视。你要知道有的机臂直接双管,呵呵。
耶稣保佑你了,幸运的是起飞后30秒,也飞不了多高。

网友:
感覺樓主中心板鎖太緊了,看照片管子有點變型了

网友:
管壁薄了  那边经常挤压  疲劳了

网友B: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案例,X650是市场保有量很大的一款机型。
如果一次断,可能是个案。
但是二次断,就需要再排查下是否装配和其他问题了。

网友:
管夹太紧了  造成应力集中

网友:
坑定前一次炸鸡有暗伤了,不然碳管还不至于脆弱到升天几十秒就直接断掉的

网友:
如果用naza,那绝对是“主控问题”

网友:
自己买壁厚的碳管

网友C:
用铝合金架吧,不会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案例,X650是市场保有量很大的一款机型。
如果一次断,可能是个案。
但是二次断,就需要 ...

大哥,别说的这么笼统。第二次断裂是对角的三号机臂断裂。两次都没有上龟盖。我应该怎么排查呢?我怕再有第三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龟盖只是饰品,可以无视。你要知道有的机臂直接双管,呵呵。
耶稣保佑你了,幸运的是起飞后30秒,也飞不 ...

那我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很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铝合金架吧,不会断的

自己做啊?